请问全波整流的385v是如何得到的?

楼主(2019-07-20):
全波整流加电容得到的电压是310V, 原理图中标出的是385V,请问这个是如何得到的? 谢谢啊

网友A:
半波整流后是0.45倍的输入,全波整流是1.4倍(根号2)的输入,加滤波还有一个关系式,忘记了。

网友:
这是PFC啊,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整流后是0.45倍的输入,全波整流是1.4倍(根号2)的输入,加滤波还有一个关系式,忘记了。 ...

加滤波后才是1.4倍吧?

网友:
PFC,boost结构的升压电路

网友B:
pfc输出,电压会再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c输出,电压会再高一些

谢谢,现在有个设备输出是310v, 看来只是全波整流了,PFC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
主动FPC电路要生娃的

网友:
PFC, 升压了。

网友C:
下面芯片也不是吃白饭的啊

网友:
Q1,L1,D1就是个Boost结构,多少伏都能给你凑出来

网友:
PFC 的标准电路,一个BOOST电路。

网友:
常说的220是有效值,先求峰值,再整流求平均。

网友:
APFC电路,有电感有bost电路,升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芯片也不是吃白饭的啊

是的,它就是将电压进一步升到385了,呵呵

网友:
APFC电路,提高功率因数,解决全桥整流滤波电容充放电产生谐波问题。

网友:
整流后经过pfc电路出来就是DC380-400v

提高功率因数的,国内好些开关电源省成本省了这部分!

IC3817根据采集的电压电流信号控制Q1开关,经过L1,D1就把电压升起来了!

网友:
PFC做补偿升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