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不动了,我想下车

楼主(2019-07-20):
继上次“嘉立创咋又有糟心事,四层板十一天了,现在说让重新下单”后,我重新做了板子反单……当我今天要给客户交货的时候!

What?????这板上怎么有洞!What??????

我下了几次这种板形了,这是第一次JLC把定位孔做在了板上,工程人员,我这是拼板啊!板的上下是有工艺边啊,你把安装孔硬生生地打在板上!这是几个意思?怎么想的?你冷落工程边是对它有意见吗?

让我重新下单我忍了,我总共等了20多天,你就给我看这????????我看重新下单前的工程文件也还好啊,定位孔就在工艺边上,想着重新下单应该差不多吧,就没太在意重新下单后的处理,最后到来就是这玩意????

网友:
JLC最近问题挺多的,网站登录有问题,图片显示也有问题,一堆问题.

网友A:
回归初心。。。。怀念最开始网页下单的时候,啥幺蛾子事情都没有,岁月静好。。。。

网友:
继续改进吧,想想当地1000的工程费,也可以忍

网友:
太惨了,安慰一下楼主

网友B:
嘉立创现在有200多号CAM工程师,而对于这些CAM工程师各人的理解能力实在不一致,面对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研发了确认生产稿功能,花你们3元钱(收你3元)也就是怕不收钱不当回事,算做一点点检查,就能规避掉98%的让你不满意的问题,为什么劝你们审一下生产稿又有这么困难?其实很多问题是要一起规避,一起来面对!

在线上对于生产稿确认,能实实在在的解决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候检查出自个的问题,有时候能检查出嘉立创工程师的问题,有时候能检查出不合理的问题,花1个小时吐槽,真心不如花3分钟确认一下生产稿!

后续:对于SMT的订单,后续必须确认生产稿,因为你不确认生产稿如果板子因为工程师资料做错,将损失的代价太大,嘉立创不为CAM工程做错而担元器件的损失,客户将为工程资料负全责!

网友:
以后就只收gerher文件,我现在看到工程师用keepout做板框就想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归初心。。。。怀念最开始网页下单的时候,啥幺蛾子事情都没有,岁月静好。。。。 ...

网页下单的时候有人还怀念邮件下单呢,什么事总有一个从不好到好的过程,现在很多用好了小助手下单又有几个人回得去,现在有10%的人在确认生产稿,那一天不让他确认人家一样会找我们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多号CAM工程师,而对于这些CAM工程师各人的理解能力实在不一致,面对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研发了 ...

确认生产稿可以,但是现在的确认生产稿功能能用吗?直接把修改后的图放客户面前,让客户凭借脑力去对比查看哪里做了修改,然后确定是不是工程图有问题。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不列分别列出CAM工程师对图做过哪些改动的话,这个功能意义不大,我加了几次3块钱确认稿子,但是每次我进去想确认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我要猜到底哪里有可能被工程师改了,会不会改得不是我想要的了,眼睛瞪大了各处找,全靠眼力、脑力、运气。

像我这次的惨状,我即使确认工程图,我可以确定的是100%我是找不到工程师会在那地方添加安装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认生产稿可以,但是现在的确认生产稿功能能用吗?直接把修改后的图放客户面前,让客户凭借脑力去对比查 ...

我是工程师出身,当年在公司我也负责LAYOUT这块,我当年公司的板子是发给一家现在以上市公司的PCB工厂生产,每一次都是发PDF给我核对,然后还必须要回邮件,确认无误!

虽然你可能认为不好用,但是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手段,当然楼主有更好的主意,可以一起讨论!

我画过很多很多LAYOUT,可能我不清楚别人如何,如果我画的PCB,对于这块PCB的每一个地方还是很了解清楚,所以我只是说确认生产稿确认出98%的问题,现在每天都有大量的问题通过确认生产稿确认出来,我想信本社区的网友也有大量的网友选择确认生产稿,也确认过问题出来!

有很多人提出来,为什么不做一个跟原文件的对比图,因为原文件本身就不规范所以展示出来的图形本身就有问题,所以无从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工程师出身,当年在公司我也负责LAYOUT这块,我当年公司的板子是发给一家现在以上市公司的PCB工厂生 ...

我觉得必须要分条列出来做了什么样的改动,这样才能直观地对比,正儿八经地确定改动是不是影响了最终产品。

不论哪个行业的工程图修改,都不会是直接把改后的文件直接反回去,而是会标出(圈出)具体做了哪一块的修改,即使返回了修改后的文件,那肯定也会告知分别哪一块做了修改。

如一个CAM工程师对图修改,然后修改完后他在系统中选择你们预先设定好的几个常见的修改选项,如:
1.对线宽做了调整
2.对板型做了调整
3.添加了加工丝印
4.放置了安装孔
5.......
n.其它(文字说明)

假设他选择了”4.放置了安装孔“,那么客户可以在确认图纸时,看到:

工程师对图做了如下修改:
1.放置了安装孔

那我则可以快速的去确认安装孔放在哪了,是不是我想要的地方(当然,如果列表可以和工程师互动起来是最完美的,鼠标放在”1.放置了安装孔“上,则图里会显示安装孔的具体位置),就不会出现费尽心思去找还找不到修改了哪一块的现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必须要分条列出来做了什么样的改动,这样才能直观地对比,正儿八经地确定改动是不是影响了最终产品 ...

PCB行业的复杂性在于,你的文件,所有的线,所有的孔,全部进行了改动,我说的是所有,而不是部分,所有的线会加宽,所有的PAD孔会加大,加大后间隙就不够,然后又得削焊盘,如果你看到改完的PCB,你就投降了,板子也不敢下了,这就是PCB行业存在的客观事实,一边客骂着你改我文件,一边还得改,而且嘉立创有200多号人,这些人就补命名为CAM工程师,这些改动CAM工程师一不小心就给搞出问题出来,所以说要说检查只能整个文件检查,现在我们还有效果图检查,更加直观可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工程师出身,当年在公司我也负责LAYOUT这块,我当年公司的板子是发给一家现在以上市公司的PCB工厂生 ...

现在确认生产稿的功能,对很简单的板,和一些明显错误有用,比如外形,开槽什么的,但在下单时那个图形已经基本能反应出这类错误了,其他的就是编号丝印,拼板方式等,生产稿能查出来问题,至于连线,打孔,过孔一类的错误,基本是检查不出来的,检查错误需要有合适的工具,而不是靠肉眼和记忆力。
相信很多人想要jlc给出大部分的修正数据,客户只发Gerber文件,工厂完全不修改,试产几次之后自然就能熟悉工厂的工艺,也就是工艺由客户自己来做,只有客户才知道自己最终想要什么结果,CAM工程师经验再丰富,客户也是无法掌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确认生产稿的功能,对很简单的板,和一些明显错误有用,比如外形,开槽什么的,但在下单时那个图形已 ...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线宽补偿0.7MIL左右,要视不同的铜厚补偿又不一样,还有不同的表面处理补偿又有不同,PAD过孔会补偿0.15左右,导致外环也得加大,而且线跟线的间隙,过孔跟过孔的间隙,可以写一本书,就是一本教材,一个KEEPOUT层都搞得头发晕,还谈这些,上百条的规定,让你设计无所适从,当然如果设计跟工艺都 懂只能说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行业的复杂性在于,你的文件,所有的线,所有的孔,全部进行了改动,我说的是所有,而不是部分,所有 ...

我并不觉得这种复杂的修改不告知客户就是对的,我认为更是应该告知客户,只能证明客户的原文件在设计上是不满足你们的制造工艺的,那客户更应该知道他的产品最终被修改成什么样,反而才能告诉客户下一次设计时的设计规范,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对于刚入门的客户在这里有可能不仅是加工了板子,也是学到了PCB的制造工艺规范,你们专业性提高的同时,客户粘度也会跟着提高

网友D:
楼主什么也没画的情况下多出一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线宽补偿0.7MIL左右,要视不同的铜厚补偿又不一样,还有不同的表面处理补偿又有不同, ...

不同的工厂,不同的板材,还有不同的机器,这些参数都需要修正,这个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我觉得可以对有这种需求的客户,提供这个渠道,工艺参数买本书,同时签协议,按客户生产稿不修改直接做的,做坏了不负责,只要保证不修改直接做,并能提供一些指导,相信对于复杂板,有人会需要的,技术指导合理收费也没问题。
阿莫以前的拼板项目,就是要大家自己加补偿的,都做的挺好,我觉得可以小范围试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也没画的情况下多出一个洞?

是的,这是因为要做SMT,SMT的工程师要在板上添加安装孔,将安装孔没有添加在工艺边上,却加在了产品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并不觉得这种复杂的修改不告知客户就是对的,我认为更是应该告知客户,只能证明客户的原文件在设计上是 ...

这不是复杂修改,是生产工艺决定了必须补偿,不补偿,实际做出来和你的图就不一样了,补偿后成品更接近你的原本设计,只是有些修改,CAM工程师不知道客户设计意图,只能靠经验,有时候常规的修改,正好和客户的设计意图相冲突,这时就体现打样和返单的重要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是因为要做SMT,SMT的工程师要在板上添加安装孔,将安装孔没有添加在工艺边上,却加在了产品上 ...

有时候也是无语,有时候可能不能说他错,只能用无语表达,所以说确认一下生产稿吧,那怕花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复杂修改,是生产工艺决定了必须补偿,不补偿,实际做出来和你的图就不一样了,补偿后成品更接近你 ...

这图就是我在友商做出来的,我用铺铜做了连线,但是在工程处理的时候增大了铺铜和线的间距,导致铺铜被几乎快断了。

这种情况,我把板上芯片焊了拆、拆了焊、测了又拆、焊了又测,从主芯片到外围,从模拟到数字,花了一周多时间快两周才发现这个问题,发现这时几乎是崩溃的,完全没想到是PCB的问题,我觉得问题就落在了没被工厂告知修改了我的工程文件里的哪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复杂修改,是生产工艺决定了必须补偿,不补偿,实际做出来和你的图就不一样了,补偿后成品更接近你 ...

我都想做Layout工程师认证,专认证工艺方面的及培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就是我在华强PCB做出来的,我用铺铜做了连线,但是在工程处理的时候增大了铺铜和线的间距,导致铺铜 ...

补偿肯定是要有的,这是PCB生产的方法决定的,比如PCB的连线,你画的是10mil,1oz厚,截面积理论上应该是10mil×35um,实际加工出来的线,截面积是梯形的,按梯形窄边做到10mil,宽边会导致间距不够,宽边做到10mil,截面积又不够了,还有曝光时漏光问题,也要补偿,所以要了解生产工艺,才能设计出好产品。
了解生产工艺,是要和板厂沟通的,嘉立创作为网络平台,沟通这方面目前还比不上传统厂,也就是导致出问题比较多的原因,但网络平台有自己优势,只要能把沟通做好,相信会逐渐取代传统平台的。

这张图,画圈的焊盘和左边那个方焊盘间拉根线,就不会被优化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想做Layout工程师认证,专认证工艺方面的及培训!

尽量多公开工艺参数,还有一些流程中的关键节点要注意什么,很多熟悉生产的客户,在设计时就会知道如何给工艺留出余量了。
我对新手的要求就是,不管是什么学历的,不管是做什么设计的,都先去生产车间跟老师傅学生产,什么时候能自己把整个生产流程都弄明白了,再回来做设计,不知道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工程师,是做不出来能用的产品设计的。很多没动过手的设计人员,设计出来的板,根本都无法正常焊接组装,更不用提批量生产了。
同样,不知道PCB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是很难设计出高难度且能稳定批量生产的板的。

网站上的工艺参数很久没更新了,很多在帖子里说的参数,在网页上都没有体现,这个参数页面,应该经常维护,保持最新最全。

网友:
怎么说呢?大家花钱是买产品和服务的,不是买麻烦的。
我就是路过说一句,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说实在的,你说3分钟,又何止是3分钟啊,
下单,得等你们审核,有时等待就20分钟不止,然后自己再 ...

3分钟?谁敢说3分钟,不是一眼就能看全布线的板,3小时都核对不完。
没有规则检查工具,也没有对比工具,拖动还不是实时的,就靠肉眼去检查,我一块5×10的板,单面200多个元件,一天都查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行业的复杂性在于,你的文件,所有的线,所有的孔,全部进行了改动,我说的是所有,而不是部分,所有 ...

补偿是补偿,加工艺边/工艺孔是另一回事吧,能不能考虑分开处理,将拼版的工艺边、SMT定位孔、客编这些额外增加的东西突出显示给用户,这样更能有效提高确认生产稿的效率和准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工程师出身,当年在公司我也负责LAYOUT这块,我当年公司的板子是发给一家现在以上市公司的PCB工厂生 ...

以贵司现在的技术能力,升级软件,在确认稿里面,自动标注出不同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行业的复杂性在于,你的文件,所有的线,所有的孔,全部进行了改动,我说的是所有,而不是部分,所有 ...

全改这样的就审核不通过,返回重下,这点都做不到?

网友F:
其实比较简单的问题了,常规工厂改动资料是会出文件告诉客户那里改了。不知JLC的工程师改了资料会有哪个窗口告诉客户么,不能要客户确认生产搞就是扯淡,简单的板子客户可以确认,复杂的板子如确认那条线被工程师移了怎么确认。你改个就要告诉客户改了那里,客户就好确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图就是我在友商做出来的,我用铺铜做了连线,但是在工程处理的时候增大了铺铜和线的间距,导致铺铜被几 ...

没有任何一家对于这些改动会告诉你,所以你在友商做板出问题太正常,从经验来说要用线不能用铺地层当线!这就是pCB整个行业现状,,对于生产稿检查出问题最多的无非是拼版,外形层引起的问题,及特定问题(如楼主的问题,还有放客编位置问题),这些问题个人认为3分钟足够,而这些问题占所以问题98%还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说实在的,你说3分钟,又何止是3分钟啊,
下单,得等你们审核,有时等待就20分钟不止,然后自己再 ...

确认生产稿不做责任划分的依据,在确认生产稿那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很多人只会出了问题抱怨,要一起提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比较简单的问题了,常规工厂改动资料是会出文件告诉客户那里改了。不知JLC的工程师改了资料会有哪个窗 ...

常规工厂改动资料会告诉客户那里改了,你那一个常规工厂的资料给我,我能指出你的资料被改的面目全非而一处也没有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一家对于这些改动会告诉你,所以你在友商做板出问题太正常,从经验来说要用线不能用铺地层当线! ...

关键是不告诉我改动了什么我很难知道到底要检查什么,像我这板子,我在工艺边上打有定位孔,我一看处理后的工程文件工艺边上没有新加定位孔,心想这次应该是用了我自己的定位孔了吧,就没多再看(原因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改了个啥呀,还要使劲猜)。

再说PCB上有插件的板子,你加个1mm定位孔,很容易混淆视听分辨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告诉我改动了什么我很难知道到底要检查什么,像我这板子,我在工艺边上打有定位孔,我一看处理后 ...

在下smT单的时候有一个功能自行加定位孔功能,这个定位孔有特别要求,还有如确认生产稿工艺边没有则一定加在板内,在确认生产稿就能卡下来

网友G:
说实话,板上多了两个洞你让我确认,我根本发现不了。

楼主:
晕了,果不其然,被这一棒这么一打,赶快去看了还在生产中的一个SMT定单,定位孔还是被打在板上了,无话可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下smT单的时候有一个功能自行加定位孔功能,这个定位孔有特别要求,还有如确认生产稿工艺边没有则一定 ...

其实选了自个加,也尽量选择确认生产稿,我相信楼主肯定没有仔细看过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下smT单的时候有一个功能自行加定位孔功能,这个定位孔有特别要求,还有如确认生产稿工艺边没有则一定 ...

想到另外一个点:

有没有可能出一个空白的工程模板,把一些基本的参数都设置好了,然后客户直接基于这个 工程进行 画图?

现在用smt都直接用你们提供的工程库,简单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板上多了两个洞你让我确认,我根本发现不了。

其实你只要了解知道,嘉立创一定会打这个孔,而且有效果图,我想信很容易就能找出来,这个客也是选择了确认生产稿,就确认出来了!

大家认为多确认出这两个孔很难?

网友:
这个安装孔是用来做smt的光学定位点?没有自己加几个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只要了解知道,嘉立创一定会打这个孔,而且有效果图,我想信很容易就能找出来,这个客也是选择了确 ...

很难,非常难,如果没有提示,正常人都不可能找出这两个小孔。你觉得很简单,是因为你站的位置不一样,你希望这个不是你的麻烦事而已。

网友:
有工艺边  还随便打孔,工程师 管理就这么难吗

网友H:
这个确认生产稿是不太好用,板子稍微复杂点,3分钟, 30分钟估计都看不完。我觉得LZ的提议很好,把修改的地方标出来,或者罗列出来,客户直接看修改的地方多好。 说那些多复杂,好多工艺什么的,感觉就是在转移话题,客户给钱买服务,不是出错了听抱怨,说这个东西好难。要客户的东西少出问题,就得站在客户的立场。

网友:
再怎么修改或者补偿,和加过孔是两回事吧?有脑子一点的人不会把这么大的设计变更放上去。

网友:
我认为即使确认生产稿,正常人也是发现不了问题的。到了该下车的时候去,如果想下车就下车吧。事实摆在这里。经常在jlc做板的人应该看的都很清楚了。

网友:
如果是用了确认生产稿,没有发现问题。结果和现在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I:
补偿线宽,削焊盘这些是为了尽量达到客户设计要求,这些改动可以不标出来,但是在客户板子内部加定位孔方便你们生产,这种改动应该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补偿线宽,削焊盘这些是为了尽量达到客户设计要求,这些改动可以不标出来,但是在客户板子内部加定位孔方便 ...

这种就像加客编一样,也感谢楼主吐槽,后面强调像这种情况必须的加在工艺边

网友:
确认生产搞的前提,我们无法知道“被改”了多少,人肉检查,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
我最近打样,批量也不少,说实在的,除了第一次体验了下确认生产稿,之后再不确认了,上周有一个超过5000元的一定要确认我都没点,为啥?不怎么看过gerber,看生产稿简直就是跟没看一样!然后还打电话过来叫我确认,我说你们pass就当我确认了。真的麻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告诉我改动了什么我很难知道到底要检查什么,像我这板子,我在工艺边上打有定位孔,我一看处理后 ...

这个事的责任应该在厂家, 让确认生产稿又不告诉你改动了哪里,就像说尊敬的客户:我们可爱的工程师小白已经尽力在你的线路板改动了,到底改动什么符不符合要求,我们厂家是不知道的呦,需要你们自个睁大眼睛看哦,一旦生产稿确认了后果就自负哦.  说的好听是为客户着想其实是在撇清责任

网友:
为什么选择JLC,其实大家自己心里边都很清楚,大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便宜。价格便宜后,自然有些服务流程就得省去,现在人工又不便宜。所以自己就得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投板,说明文档也得仔细看。在钱和服务面前,只能选一样。选个服务好的,一个板子1000块。或者选个一个板子50块的,自己仔细阅读相关规定。既然选择JLC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默认为了节约钱吧,所以我也会仔细看相关文档。

网友J:
我觉得这个帖子里面现在嘉立创和网友有点个说个的了,嘉立创说3分钟就可以检查出来是指明显的改动,例如打孔,网友说3分钟不可能检查出来复杂的板子的改动,是指你给我发回来文件让我确认,我不知道你改动哪里了,也许线加粗了,孔变大了等等,你让我怎么查。所以我建议,嘉立创让客户确认文件,应该告诉客户,只关心几个明显的改动项目,例如打孔等等。以上是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生产稿可以,但是现在的确认生产稿功能能用吗?直接把修改后的图放客户面前,让客户凭借脑力去对比查 ...

这点我也认同,我去确认了一次,电路展现再我面前,我一下子蒙了,这个叫我怎么确认?? 一个个元件核对?
我以为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应该有更方便的方式了!

网友:
以后增加一条:有工艺边的定位孔,打在工艺边上。
另外:嘉立创一直感觉还可以,建议楼主以后继续使用。如果有问题再吐槽,我们一起骂袁老板,哈哈

网友K:
嘉立创这边强调内部工程,有工艺边定位孔不能加在客户板子上,必须加在工艺边上,包括MARK点,也不用扩大问题了。楼主的板子能用就先用吧,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知道你心里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嘉立创这边强调内部工程,有工艺边定位孔不能加在客户板子上,必须加在工艺边上,包括MARK点,也不用扩大问 ...

其实也就没啥问题,现在是大家集思广益在提方案避免这种事情的再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只要了解知道,嘉立创一定会打这个孔,而且有效果图,我想信很容易就能找出来,这个客也是选择了确 ...

现在是真的是孔多了,那就很容易发现问题 。

对了,你们有技术开发在线画图软件,能不能开发一套软件自动将pcb文件转换成生产文件,这样可以避免人的错误,软件处理,一旦测试合格,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现在不是有AI技术吗?

另外200个个人处理这些问题,一个月至少一百多万的工资,投点钱开发一套软件,自动处理,事在人为,长期来看利大于弊,投入五百万,我觉得肯定可以搞出来吧,一旦研发处理,人工大减,一下子会回本了,而且软件处理,统一标准,统一流程。

网友:
自动处理,或者不自动,都比全人工要好,人处理就会不稳定,很难统一标准,即便有标准,执行起来也不一定一样

网友:
自动处理,或者半自动,都比全人工要好,人处理就会不稳定,很难统一标准,即便有标准,执行起来也不一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这个帖子里面现在嘉立创和网友有点个说个的了,嘉立创说3分钟就可以检查出来是指明显的改动,例如打 ...

打孔也不一定能检查出来呀,特别是没有明确告诉你打了孔,或者孔径被改变了。就像图片找茬一样,你能确定能把所有的茬找出来?

网友L:
能不能这样,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做样板的,拿到手测试完成,确定是最终版本了,批量的时候直接在样板订单上选择“按此PCB文件生产”怎么样?

网友:
冒泡下。处在不同行业,不同角度,不同设计经历讨论这问题,自然结论不同;不过有些原则,貌似大家都默认。比如:有工艺边时SMT定位孔通常加在工艺边上;加在PCB上不影响电路性能和装配时通常也能接受;光绘和钻孔文件补偿是为了最大程度在具体制程能力下有效生产最接近客户原稿的PCB;PCB设计时无特定理由(比如阻抗要求,BGA扇出等)尽量不要挑战PCB厂制程能力的上限而采用相对保守些的防卫设计等。顺利高效生产满足客户设计要求的PCB,大概是厂家和客户共同的目标;有话慢慢说,互相配合争取最大的目标交集,不失为上策。

生产稿确认不如随了客户建议:类似开槽,钻孔,板框,拼板,工艺孔,光绘分层等等内容和CAM修改点都列表提示客户确认;工艺补偿类的修改全部略过。估计这些内容也才是厂家要求确认的初衷。

“1-客户永远是对的;2-有疑义参照第一条”。这20多年前看到的某外资商超的方针,多品味下,多有益处。

网友:
同情楼主
改动了让客户看,就觉得很容易看到
他们自己的工程师看,就很容易看不到,呵呵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563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也没画的情况下多出一个洞?

只有需要 嘉立创 SMT 的才可能加定位孔,正常做 PCB 不会。

网友:
确认生产稿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确认过几次开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确认生产稿是不太好用,板子稍微复杂点,3分钟, 30分钟估计都看不完。我觉得LZ的提议很好,把修改的地 ...

一分钱一分货,之前在金佰泽做过几次板,就是跟你说的一样的操作,都会发excel过来跟你描述有问题的地方以及提供改进的建议,确认后他们才修改;但是人家的费用那也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不能这样,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做样板的,拿到手测试完成,确定是最终版本了,批量的时候直接在样板订单上 ...

这不就是返单么?

网友:
楼主的加定位孔做过加工的人应该懂,因为JLC的定位针是固定的,主要是不想每次都改定位针,这样工作量大且效率慢 . 如果选自己画的,就不把你的板拼到定位孔的位置.应该是这样理解;

网友:
好像一直都打在板子上

网友:
jlc在吐槽中,与竞品差距越拉越大,望尘莫及了,不过老大情绪可能要受一点影响

网友M:
    一直强调要客户确认生产稿,我大部分时间也会确认,但是还会发生问题,已经两次把全连接的铺铜焊盘,做成了十字花镂空连接,这个不是三两分钟就能检查出来的,还有把挂锡通孔做成焊盘没钻孔的。 一出现问题,我就返回去检查生产稿,确实生产稿就错了。投诉品质问题,就在想,不会赖我生产稿没检查出问题,要我自己承担责任吧。
     像全铺铜的焊盘,被修改成十字花了,这种检查生产稿的时候,不可能每个焊盘都能仔细检查出来的,我一直是上传的gerber文件,工艺要求,PCB设计规则也都是按照常规工艺再留出余量来设计的。

网友:
可怕 改了竟然不标注提示。
虽然我不是做layout。

要是我的代码被别人改了,最后还用上了,不跟我说,我要骂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直强调要客户确认生产稿,我大部分时间也会确认,但是还会发生问题,已经两次把全连接的铺铜焊盘,做 ...

PCB确认生产稿不作为判定责任的主要依据!

网友:
就算我自己画的板子,你要给我加个孔没有特别说明的话,我估计还真发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只要了解知道,嘉立创一定会打这个孔,而且有效果图,我想信很容易就能找出来,这个客也是选择了确 ...

其他不知道,给我们量产的工厂对板子做了修改会出一个修改说明。我们也只会按照修改说明来检查,在说明之外的修改根本不会看。
如果是线宽间距不符合要求这类的,工厂会拒绝接受,给出修改指导意见,我们改完重发。

不过现在我们把画PCB也交给工厂了,只出原理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现在有200多号CAM工程师,而对于这些CAM工程师各人的理解能力实在不一致,面对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所 ...

老板说的都对,不过我想楼主的问题是:为啥有定位边,工艺孔还给打在了做电路的PCB上。CAM工程师基本的培训和职业水准有木有?不确认生产稿一来为省事二来为省钱,但是那要基于一些心照不宣的修版准则,要不然老板把修版准则贴份出来,在这范围之内的JLC无责任。另外,现在的收费设置就是不鼓励审稿,要不改成审稿包邮,不审稿不包邮,肯定大家都审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是因为要做SMT,SMT的工程师要在板上添加安装孔,将安装孔没有添加在工艺边上,却加在了产品上 ...

好像孔下单的时候可以自己定义位置的,smt下单流程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想做Layout工程师认证,专认证工艺方面的及培训!

自从在嘉立创开始打板后,更改了不少以前的陋习,了解了好多pcb生产工艺!

网友:
这我想起来兴森快捷, 每次确认会有个表格,这些表格确认了,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是在电脑前并打开图,那最复杂的图也真的是3分钟之内。

当然,价格太贵

网友N(2019-10-16):
见你们发这么多吐槽,什么外框不能用keepout层,什么不开窗等等了,表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JLC确实让打样变成容易,想想之前打样一款收200,我的神,一年都不敢打几次样,现在一个月打上十款都没有200块,真是一把价格屠夫哦,感谢袁生为我们电工作的努力。十年了用99SE画板没有一个板图PCB厂需要我确定不确定的地方。说用keepout层作外框的是恶习的那位友人,表示你是不是真的会用99SE,keepout层对铺铜很方便。20多年用keepout层用外框的工程师与PCB厂的CAM工程师都是默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见你们发这么多吐槽,什么外框不能用keepout层,什么不开窗等等了,表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JLC确实让打样变 ...

顶你,确实很多高手还在用99se,工具用透了,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见你们发这么多吐槽,什么外框不能用keepout层,什么不开窗等等了,表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JLC确实让打样变 ...

我记得学校老师也是教我们用keepout做边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现在有200多号CAM工程师,而对于这些CAM工程师各人的理解能力实在不一致,面对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所 ...

客户负全责?那你们可以随便来了,做错了再打板!错了再打板!嘿嘿,单子真多!

网友:
这个没有责任的处理就是,厂家不要有任何理由去更改客户的PCB 文件,当发现PCB 文件有问题,或者工艺达不到,应该通知客户让客户更改,而不是生产厂家更改。
PCB 制作工艺有几百种吧,并不是每个工程师都能知道的,告知客户让客户更改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当然也会产生一些麻烦,需要做好沟通。
厂家应该严格按照客户提交的PCB进行生产。
一个是本分,一个是情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生产稿可以,但是现在的确认生产稿功能能用吗?直接把修改后的图放客户面前,让客户凭借脑力去对比查 ...

这是个好问题

网友O:
是否可以强制要求确认生产稿,3块钱的事,我个人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就是我在友商做出来的,我用铺铜做了连线,但是在工程处理的时候增大了铺铜和线的间距,导致铺铜被几 ...

我有次也碰到这样的,现在都是用线拉好,再铺铜。

网友:
吓死我,我很多板子都是覆铜当GND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否可以强制要求确认生产稿,3块钱的事,我个人可以接受

昨天刚下单2块小板子,说实话,花3块钱确认生产稿也不是很靠谱的事,我理解的确认生产稿就是花了3块钱可以看到仿真效果图,然后还是让用户根据那个仿真效果图来和自己的文件对比丝印,连线什么的有没有问题,我的板子不大,所以大概看看元件数量和几个重要的丝印对不对,至于走线说实话没法一一查看对不对的,不知道这个检查生产稿是不是我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