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基本不用返修的BGA返修台

楼主(2019-07-21):
主要是耐用,不想买个需要返修的返修台;
精度能满足0.8mm ~ 1.0mm间距的BGA就行了,目前还没到0.5mm的程度;
性价比高点,功能不用太复杂,视觉之类的不需要。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 只给不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

网友B:
用过的大多卓茂的,自已也是用卓茂的,也碰到坏过,不会坏的不懂。另外BGA机跟锡珠没有关系吧?就像烙铁和脚距有什么关系?

网友:
带视觉的可以人为介入。普通的只能按照设定执行了,效果要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 只给不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

+1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的大多卓茂的,自已也是用卓茂的,也碰到坏过,不会坏的不懂。另外BGA机跟锡珠没有关系吧?就像烙铁和 ...

卓茂在某宝看到过,感觉价格有些虚高。

看到有些可以半自动对齐芯片,精度是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 只给不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

哈哈,返修台还要返修的话,就死循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卓茂在某宝看到过,感觉价格有些虚高。

看到有些可以半自动对齐芯片,精度是指这种。

那个感觉用处不大,我公司的BGA机就是这样的,但是都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我们用的雷科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