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T如何让下拉菜单列表的数量和名字由外部文件决定

楼主(2019-07-21):
如题,程序是个框架,下拉菜单的列表和项名由外部文件来决定,这样就不用重新编译程序,只要修改文件就可以了。
Windows编程小白,望大师指教,谢谢

楼主:
文件最好是txt或ini这些能简单编辑的类型

网友:
使用xml文件保存项目和索引

网友:
做初始化文件,对标题和文本内容初始化。

网友A:
需要读取配置文件, 然后的动态创建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读取配置文件, 然后的动态创建菜单。。。

多谢您及楼上几位指点!
根据您提出“动态菜单”关键字在bing资料学习!多谢!

网友:
可以考虑json

楼主:
多谢指教!
只是本人水太差,无法实现,只是有想法

网友:
读配置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