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6-90V输入,5V输出DCDC BULK芯片

楼主(2019-07-21):
要求内置MOS,电路简单,价格合理。用于电动车稳压。

网友A:
多大电流?

网友B:
为何最低电压是6V??

网友C:
芯龙专门有一款
XL7005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龙专门有一款
XL7005A

可是没有9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最低电压是6V??

想接个小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E:
mp9486..........

这款正在画图了,但是感觉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流?

无线模块,1A 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没有90V啊

为什么要90V 呢,因为充电器有80多了

网友:
同问是否有电流50mA便宜方案?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行业都知道 "中广芯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90V 呢,因为充电器有80多了

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要90V呢,6V——90V的输入,不是你要求的吗?
我说的80V,意思是:楼上给你推荐的那个XL的,最高只支持80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要90V呢,6V——90V的输入,不是你要求的吗?
我说的80V,意思是:楼上给你推荐的那个 ...

有更高的,你到官网找找

网友:
XL7026        12V ~ 90V        0.6A        150KHz        Adj (1.25V)        SOP8L-EP
XL7036        12V ~ 90V        2.1A        150KHz        Adj (1.25V)        TO220-7L

网友:
有供应商向我推SY8502,7~85V,同步整流输出,效率高,就差小白鼠

网友:
ti的LM5161 啥电动车电压能到90V?

网友:
LM5008  TI到95v,好像

网友:
SL3038 8-150V宽电压 大功率开关型降压恒压IC

网友:
1A... 还是动态变化很大的, 感觉不敢上高压DC-DC,不小心就砰一声响了。    还是开关电源放心。

网友:
有现成的,好像电动车车灯电源就是宽电压的,是个DCDC模块

网友:
H6203 / SCT2A10

网友:
sy8502蛮好,前端时间用了,没有测效率

网友:
>sy8502蛮好,前端时间用了,没有测效率
what is the quiescent current?
>5.7元 @500 + 片
any better price can you 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