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并联,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2019-07-21):
有个项目要用到很微小的纽扣电池,3.0V的纽扣电池,因为体积的原因,
容量非常小,想把两个3.0V的纽扣电池并联起来使用,这样容量就增加一倍了;
请问做过电池并联的大神,这样简单并联在一起就行了吗?会不会两个纽扣
电池的电量不一致造成电流反灌的问题?不要加什么保护电路么?

网友A:
直接拼就行。。。。。。用同批次的电池,  不要新旧交替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拼就行。。。。。。用同批次的电池,  不要新旧交替拼、。

我发现即使是同批次全新电池,电压也有轻微差别的,比如差个0.1V,这样有没有问题?
毕竟是微功耗设计;这样电压高的电池的电流会不会分流部分到电池电压低的电池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即使是同批次全新电池,电压也有轻微差别的,比如差个0.1V,这样有没有问题?
毕竟是微功耗设计; ...

会, 但能有啥问题, 电池又不能充的, 最多损耗少少到电压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 但能有啥问题, 电池又不能充的, 最多损耗少少到电压平衡。。。

比如两个纽扣电池,A电池跟B电池;
A的电压比B高0.1V,两者并联使用,很快达到相同的电压;
但是电池电压的产生是电池内部的电池液体反应得到的,这个化学反应总是不可能精准一致的;
一段时间后B的电压又比A的电压高,又浪费掉一部分电流达到电压平衡;这样循环下去,实际
能利用到的电池容量,是不是远远比两个电池的容量少得多?

网友:
不行就串肖特基二极管啊

网友:
楼主想的太多了吧,按你这样的说法,我们汽车电瓶都得很快就坏了。

网友:
完全没必要,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两个纽扣电池,A电池跟B电池;
A的电压比B高0.1V,两者并联使用,很快达到相同的电压;
但是电池电压 ...

最近也在用锂电池并联,还真没像楼主考虑的这么细。这个得让专业懂电池的来解答一下了。另外如果两个电池压差比较大,并在一起会有什么后果,瞬间大电流?

网友:
两个电池并联,在工作中不断进行平衡到不平衡的过程,是不是会白白增加电池损耗,同问。

网友:
纽扣电池内阻很大,可直接并联使用,不会有大电流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用锂电池并联,还真没像楼主考虑的这么细。这个得让专业懂电池的来解答一下了。另外如果两个电池 ...

很多平板电脑都是并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两个纽扣电池,A电池跟B电池;
A的电压比B高0.1V,两者并联使用,很快达到相同的电压;
但是电池电压 ...

电池的化学反应是要维持平衡,快平衡的时候反应速度会下降,无限趋近于平衡。
用电工的思维就是电池化学反应自带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用锂电池并联,还真没像楼主考虑的这么细。这个得让专业懂电池的来解答一下了。另外如果两个电池 ...

压差大的要看电池类型,如果是可充电的,高的给低的充电然后平衡。是否会有大电流取决于电池的充放电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化学反应是要维持平衡,快平衡的时候反应速度会下降,无限趋近于平衡。
用电工的思维就是电池化学 ...

大神,这么说吧,用容量只有20mAh的纽扣电池,放电电流是20uA,那么两个20mAh的纽扣电池并联来给这个20uA的电路放电,最终算出来的总容量比40mAh少多少?

网友:
直接并联就行,找两个电池并联起来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电压源通常不能并联,如果电压不一致就相当于短路。纽扣电池不了解,如果内阻很大,那没问题。

网友:
干就完了。直接并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么说吧,用容量只有20mAh的纽扣电池,放电电流是20uA,那么两个20mAh的纽扣电池并联来给这个20uA ...

不会少,一样,就是40mAH
如果非要较真两块电池有压差
那么损失的也就是电压平衡的这点电量

你还可以想得更极端一点,同一块电池的电极也是有内阻的,使用的时候必然有压差,那么电极上高压的部分会不会向低压的部分充电损失电量?

网友:
有个遥控器里就是并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少,一样,就是40mAH
如果非要较真两块电池有压差
那么损失的也就是电压平衡的这点电量

感谢canspider大神!
那设计我就这么定了,到时碰到什么新问题我再来请教各位,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