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扫描枪不小心摔了一下,不能扫码了应该是镜头坏?

楼主(2019-07-21):
今晚单位前台扫描枪不小心掉地上,  拿起来就扫不了码了, 不能出码。。  能通电, 有红光,LED光都有,  就是不出码了
拆开检查过,  没有东西掉, 松, 虚焊等。。。
应该是镜头给摔坏了吧。。。 就这样挂掉了?

网友:
应该是镜头掉出来了,自己拆开镜头粘上去,应该能凑合用。啥牌子,这么不经用

网友A:
拆开,应该是有部件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应该是有部件错位了。

拆开检查过,  没有东西掉, 松, 虚焊等。。。所以怀疑镜头摔坏了。

网友B:
振镜摔烂了

楼主:
是在镜头里面的, 对吧。。。   那看来是没求了。。。

网友:
重新买一个,就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振镜摔烂了

二维码的没有振镜,和普通摄像头一样

网友:
也曾经摔过一个激光条码枪,拆开一看是一个左右摇摆的镜子摔的时候卡住了。

网友:
是不是每个单位的前台都有个漂亮的小妹妹?如果有企图,可以私下里买个新的,把旧的外壳换上去。收工! 如果没有企图的话,直接说:完蛋了,买新的吧。

网友:
单色的GAMEBOY修好变彩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