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辨识一下DJI板上的元件,应该是个电容吧?

楼主(2019-07-21):
今天偶然看到网络上的一张DJI无人机的电路板,有4个电调控制电路在上面,可是很奇怪的是里面有个元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又像是TVS,又像是电容,有高手能够指出来吗?谢谢!
图中红色圆圈处。

网友:
照片不清楚, 像二极管。

网友:
淘宝,丝印反查

网友:
对称设计。像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这板子好漂亮

网友A:
楼上还有这么多人认错哦!一眼看出来,这是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还有这么多人认错哦!一眼看出来,这是钽电容!

虽然我不太确定,但是看整板都没电容,感觉会是电容多一点。。。。

网友:
用电桥量才知道,聚合物钽电容有薄的,但是好像没有这么薄的,而且耐压肯定不低的。不一定是钽电容。

另外发现有个dji标的ic,真的是dji定制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类似这款电容,NEC/TOKIN 0D108:
https://s.taobao.com/search?q=NE ... 0190721&ie=utf8

网友B:
如果背面没有元器件,那么对于全桥来说,电容的可能性最大

钽聚合物/铝聚合物电容是有超薄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背面没有元器件,那么对于全桥来说,电容的可能性最大

钽聚合物/铝聚合物电容是有超薄型的 ...

兄弟有见识,朋友后来告诉我,是铝聚合物电容,以前完全不知道!
谢谢大家!

网友:
DJI的板 ,在主电源上从来都不会放TV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有见识,朋友后来告诉我,是铝聚合物电容,以前完全不知道!
谢谢大家! ...

第一次听说

网友:
mark一下,涨见识了。

网友:
没有这样的电容吧

网友:
像松下的固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