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推荐12V转220V,1000W的高效逆变器

楼主(2019-07-21):
如题,小弟需要在车载环境下加装一个1000W的逆变器给计算机和一部分设备供电(总计700W,留出300W的余量)。

但是市面上的逆变器太混乱了,虚标严重,效率太低。恳请用过的兄弟们推荐一款靠谱的品牌和型号。谢谢!

网友:
以前买过COTEK逆变器,就是挺贵的

网友:
1000w得24v起步了。12v最大600w ,再高线损吃不消。

网友:
估计很难找,1000w 12v的话电流将近100A了。倒是24v有1000w的

网友:
想找个60v转220v的/100多w的,用来给电风扇供电,能带两三个风扇就可以了,带电池低压保护功能。夏天停电时用

网友:
这个功率汽车电池用不了多久,建议加独立的电池。

网友:
这个问题,我感觉可以换个思路:
1 将设备的电想办法换成12V直流可工作的。
2 用UPS来实现这个功能。汽车的电瓶作为UPS的外接电池。只不过充电的事儿不用UPS来操心。1000W,小意思了。汽车发电机能抗住就行。

网友:
有12V转19V的产品卖,中短时间用电脑这个比较合适,效率高。
电扇也用12V的产品。

不知道楼主什么车,车的电池一般都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这么大功率还浪费严重,用不了几十分钟。
不如买个小发电机。

网友:
1kW太大了 你的12V电池都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