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最强串口助手

楼主(2019-07-21):
可通过应用商店搜索  串口助手  获取

网友:
介绍一下有多强?

网友:
只能从应用商店下载?

网友:
下载试试,谢谢介绍

网友A:
还不如装个Arduino,然后用其自带助手,目前我感觉最好用的助手了

网友:
印象中是台湾作者,简体繁体英语都能用。比起国内的一堆在英语系统显示乱码的垃圾强了不少。

网友:
能下到WIN7用不?

网友:
我强,因为我装!

网友:
我记得作者在论坛发过注册码,非常不错的软件!

网友:
作者就在本坛

网友:
一直在用,不错

网友:
有一个问题,作者也承认了就是usb转的串口好用,反而原生的不好用,所以放弃了

网友:
怎么个强法,有没有收录 AT 命令的边栏,这个特别需要

网友:
围观一下强在哪里。。

网友:
有点山寨的赶脚。。。

网友B:
用过很多串口助手  至今为止还是觉得sscom v5.13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装个Arduino,然后用其自带助手,目前我感觉最好用的助手了

怎么个猛法?老大科普下,很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很多串口助手  至今为止还是觉得sscom v5.13挺好用

re
sscom32王道
此外就是偶尔用securecrt或者putty,如果需要终端的话
需要脚本调试的话用python

网友:
串口号最大到99

网友:
喜欢这种简洁干净的界面风格

网友:
还是自己用python写最合适自己,有什么需求直接敲进去,不用慢慢试不同串口工具

网友:
强在哪里,win7能下?

网友:
真心不觉得哪里强,丁丁串口功能都比它强

网友:
我也是用 sscom。

网友:
老老实实用自己QT写的多功能调试助手

网友:
我用stc 的那个  感觉挺好用。    左边是  ascii  右边是 hex   。  如果全是ascii  还可以切换成全 字符状态。

网友(2019-10-16):
超过串口10好像不能识别。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串口助手都差不多

网友:
怎么最强?有什么功能?

网友:
能执行javascript脚本,处理接收的数据和生成反馈包,够强了

网友:
可惜不能联系上作者

网友:
应该是宇宙最强

网友:
sscom +1 够用

网友:
这个是自己写的,调用API函数,xp-win10 均可用。最大串口到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