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入门linux的事吧!

楼主(2019-07-22):
之前一直做nios,其实说白了也是单片机。然后也做过android开发,qt开发,xcode开发。甚至搞过一段时间python,tensorflow。

自己也在工作之余尝试着买了linux开发板,学习了无数教程,记了无数笔记。但收效甚微,连门都没有入。
为什么呢?
我总结了一下,
1. 做单片机的人专注于单片机硬件层,做上位机软件的人专注于做应用层,而linux是个桥梁,桥接应用层和底层,必须两者都通才可以,所以即使你干了很久的底层或应用层也不见得很容易入门linux。
2. 大家常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熟悉linux系统也需要时间。windows上图形界面更直观,linux系统大部分情况都需要用控制台操作(类似于windows的cmd),这会让新手很不适应。
3. 相信看这个帖子的很多人都曾入门过linux,放弃的原因可能是只想跑个led和helloworld都没成功。是的,linux控制一个管脚,都需要打一套动作:搭建linux主机或虚拟机-->配置开发环境--->设置编译器或交叉编译器-->安装需要的库文件--->配置和windos通讯的服务器-->拷贝、解压(tar)、修改(vim)、编译(make)bootloade\linux内核(编辑helloworld或led驱动)\文件系统(QT、ubuntu、Android、buzybox)-->烧写镜像-->编辑、编译应用程序测试。到此,你的helloworld或led才可能运行起来。任何一个流程出问题你都需要排查,一个问题都可能卡你好几天(搭建虚拟机花了我两周时间测试)。所以这种情况下很难不放弃,因为windos下实在是太简单了。

以上原因,大概就是很多人从入门到放弃的原因。
我说下我吧,之前也学习过,包括开发板和教程,但收效甚微。真正让我入门的,是近三个月。没有错,这三个月是绝对不掺水分的,因为项目上要求必须上系统,所以硬着头皮上了。甚至周末都在加班。经历一番苦战,终于拿到了linux入场券。
总的来说,需要以下两点:
1. 要有压力迫使你,假如你只是想学习学习或者项目上可有可无,那么我告诉你,最好的情况也是弄个一知半解。
2. 要有耐心和毅力,初学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基本上所有坑都要踩一边,这也是所有linux学习者都要经历的劫难。遇到问题查书查、搜索引擎,反复排查问题,问题终将解决。

我前面说的都是困难,那么有没有捷径呢?有,而且我就是这么做的,不然不可能短时间内入门。
1. 找一家靠谱的linux开发板供应商,一定要有QQ或微信群,而且必须得有技术支持。(很多开发板qq群只有销售没有技术支持,很多有技术支持却跟个死群一样),不然你大概率要放弃。
2. 用他们提供的操作系统镜像来做,这样会节省你大量的搭建环境时间,而且里面的编译器之类一般都是配置好的。
3. 完全按照他们的手册进行一遍编译、下载、运行。
4. 在第一次跑通前提下进行修改、编译等操作。

按照以上方法,入门难度降低至少50%,linux有个好处就是,遇到的问题基本上别人都遇到过,而搜索引擎几乎全能找到解决方法。

(补充下:其实我本人是买了两家开发板的,讯为和飞凌,都是同一芯片的不同板子,学习过程中可以互相参考,弥补不足,不能指望一家所有东西都有)

网友A:
从入门到放弃 o(╥﹏╥)o

网友B:
关键是,你不买开发板之前,你哪知道哪个开发板的技术支持靠谱呢,所以还得靠自己去踩,想请教楼主,买的哪家开发板,技术支持是靠谱的。。

网友:
楼主已经说的很详细了,看完受益匪浅

网友C:
我问楼主一个问题,能说说linux和windows在项目、领域应用方面的区别吗?
linux有什么优势

网友D:
Linux入门学习,一开始的时候,跟着靠谱的前辈一步步走,先不要问为什么这样走,当你走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头看看以前的操作,就会有新的感悟了。入门,推荐韦东山视频 + 2440开发板

网友:
楼主推荐个靠谱的开发板子供应商

网友:
有压力才是关键啊。
碰到压力或逆境,如果有个好心态迎难而上,专注努力的学习、尝试实际操作解决问题。这时候才是收获最大的。

网友:
树莓派, 你值得拥有.

网友E:
树莓派入门linux可以吗

网友:
so....
我等着原子的linux板子看看怎么样

网友:
树莓派挺适合入门Linux的

网友:
树莓派+Python才是:一时爽,一直爽

网友:
正在踩树莓派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不买开发板之前,你哪知道哪个开发板的技术支持靠谱呢,所以还得靠自己去踩,想请教楼主,买的哪 ...

我用过友善之臂、讯为、飞凌。个人感觉讯为的最好,每天固定时间qq群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问楼主一个问题,能说说linux和windows在项目、领域应用方面的区别吗?
linux有什么优势 ...

windos几乎退出了嵌入式领域。对于pc端,还是windos一家独大。但是嵌入式(平板、手机、移动终端等)几乎都是linux在垄断。(android、嵌入式qt等内核都是linux)

网友F:
你觉得 Linux 麻烦是因为你的主系统是 windows,linux 开发最友好了,每一个细节都比 windows 简单。

我这十几年学 Linux 的经验是:不用学,平时把 Linux 当主系统用即可。千万别局限在 windows 虚拟机中。

tips: 建议一开始用 xfce 桌面的 Ubuntu,熟一点后用 gentoo,等你会在 PC 上安装 gentoo,你就会有一通百通的感觉:嵌入式和 PC 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ux入门学习,一开始的时候,跟着靠谱的前辈一步步走,先不要问为什么这样走,当你走了一段时间后,再回 ...

对的,学linux不能和单片机一样,先要跑通,有精力再研究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树莓派入门linux可以吗

不建议,因为树莓派外设太少了(IIC、uart、audio、wifi、bt、sd卡、buzzer、led、lcd、hdmi、otg),所以你没法学到最基础的东西。这对刚入门是很不友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等着原子的linux板子

原子的应该不错,听说是fsl的mx6u,其实可以找几家同样芯片的板子,然后对比资料,互相补足,这个是非常有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巧啊,我也是这三个月把Linux啃下来的

握手,我是重压之下才有进展,不然一直徘徊在门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觉得 Linux 麻烦是因为你的主系统是 windows,linux 开发最友好了,每一个细节都比 windows 简单。

我这 ...

是的,用惯了linux就觉得linux很棒。问题是大部分电工都只是拿他编译下程序。

网友I:
用的到才能坚持,否则真的是入门到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的到才能坚持,否则真的是入门到放弃

对呀,压力才是学习的关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学linux不能和单片机一样,先要跑通,有精力再研究细节。

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一步,就放弃了。。。因为完成这一步,它的过程很多,一步都不能省,,导致很多人连个LED都搞不亮,跑都跑不起来,根本没得玩了,自然也就弃坑走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用惯了linux就觉得linux很棒。问题是大部分电工都只是拿他编译下程序。 ...

这样很没有先见之明,不敢做出改变,不敢质疑权威(微软)。

只拿 linux 来做项目会很累,很多技巧和细节你平时不用,积累很有限。同时因为了解有限,项目中你选的方案也只能是老旧费时费事的。

现在各类高新技术,有哪个不是以 Linux 为主,之后才 porting 到 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一步,就放弃了。。。因为完成这一步,它的过程很多,一步都不能省,,导致很多人连个LE ...

我之前也是买开发板,记笔记,两大本那么多,熟悉各种服务器,学习linux指令,看教学视频,但还是放弃了。所以我总结了一点:压力最重要,没有压力,永远徘徊在门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很没有先见之明,不敢做出改变,不敢质疑权威(微软)。

只拿 linux 来做项目会很累,很多技巧和细 ...

是的。就比如一个IIC驱动,在windows上完全可写,可以调用api,或者自己模拟都行。但是当功能更加复杂点,比如网络、HDMI,再继续用windows会累得半死。相反,linux入门难,但一旦掌握了,那些都是非常方便的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比如一个IIC驱动,在windows上完全可写,可以调用api,或者自己模拟都行。但是当功能更加复杂点 ...

然而大多电工,只知道 Linux 好,部份人愿意学习,但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想过用 Linux 取代 Windows,这也是卡住 99% 学习者的重点所在。

即使你现在已经刚入门,过两年项目用不到,平时也不用又会生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比如一个IIC驱动,在windows上完全可写,可以调用api,或者自己模拟都行。但是当功能更加复杂点 ...

迅为开发板,方便给个链接吗?我在某宝上没找着咧。。
PS:某宝搜索有好多,但我想找官方的,毕竟其它的都是2道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然而大多电工,只知道 Linux 好,部份人愿意学习,但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想过用 Linux 取代 Windows,这也是 ...

哈哈哈,此贴只献给入门者,对于骨灰级玩家那是班门弄斧了。
我也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至于欣赏她的美,我还远远不够格。

网友J:
之前也想学习Linux的,因为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开源项目和新技术都是以Linux为主的
然后装了几次Ubuntu和QT后,没啥兴趣继续研究下去,工作上没有需求是主因

最近半年在研究开源项目Beremiz,是在Linux下的项目,本想最简单就是在Linux下去进行尝试的,
但因为懒得去重装系统,就直接在Windows下做实验,发现还是差不多的,GNU那套,现在用MSYS2+MinGW来编译代码
虽然Linux下是原生就支持了的开发工具,但Windows下要用还是要自己折腾,幸好还是有人在微软的“淫威”下先去折腾了

对于玩单片机的来说,Windows是真的很方便,傻瓜式的,且电工的需求很明确,配套的软件也是功能集成度很高,且这些软件在Linux环境支持不怎么友好
不过要整嵌入式,特别是人机界面或是功能稍微复杂些的话,比如网络服务器什么的,Linux还是首选,CMD用起来效率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迅为开发板,方便给个链接吗?我在某宝上没找着咧。。
PS:某宝搜索有好多,但我想找官方的,毕竟其它的 ...

arm-board.taobao.com
4412的资料是最多的,因为要和fpga做并行通讯,我选用的是imx6q。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也想学习Linux的,因为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开源项目和新技术都是以Linux为主的
然后装了几次Ubuntu和QT后 ...

对的,从经济效率上来看,裸机在windows开发。上系统的话就在linux上玩。

网友:
有压力才有动力,前面也是小打小闹,从入门到放弃

网友:
我在等原子的Linux板。

网友K:
平时用linux作为工作系统, 习惯了就好, 目前我们的开发完全是在Linux下进行,新进来的大专生也一样, 只是刚开始确实有所不适

网友:
静待原子的板子,好像野火的板子也在开发中。

网友:
我是过了linux命令行、uboot运行过程、这两个弯路。
后来觉得入门了

网友:
没这么夸张吧,07年搞过1年半嵌入式Linux,做过7,8个项目,定制uboot,定制内核,做过驱动,做过视频解压。当年为何用Linux ,主要是做网络,挂液晶和视频比较方便,感觉和MCU区别不大,思路也差不多,多线程比MCU不上系统要好搞很多。

网友:
玩到最后还是专注应用程序的开发
发现驱动 内核各种移植过程等走了一遍 知道个原理
时间一长还是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硬核讨论帖,搬板凳

网友L:
真正想学嵌入式LINUX开发,个人还是觉得用AT91SAM9260之类的比较正统。
一步一步,没坑,且正统。
而不是拿着开板发板烧写几个固件就叫学会的。

网友:
用Ubuntu多年,比windows好用多了,软件免费并干净,不用杀毒软件,
只是没有QQ和微信等软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真正想学嵌入式LINUX开发,个人还是觉得用AT91SAM9260之类的比较正统。
一步一步,没坑,且正统。
而不是拿 ...

看来我想通过zynq学linux不是个好主意了?

网友:
心路例程差不多

网友:
从入门到放弃+1

网友:
一直想学,但看了看招聘信息,Linux的平均工资也不高啊,没有学习动力了。现在工资高的多数是Java ……

网友:
JAVA 入门快, 钱途广

网友:
已买韦东山视频,先入下门,看啥时间放弃

网友N:
飞凌的资料和售后就是个渣渣

网友O:
楼主这三个月是写应用还是驱动也一块改?

网友P:
>讯为和飞凌
Post Web Link please.

网友:
厉害了 工资一下3w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来我想通过zynq学linux不是个好主意了?

zynq也可以的,只是跑不了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三个月是写应用还是驱动也一块改?

linux+安卓操作系统。
驱动层:编写EIM总线驱动实现ARM+FPGA并口通讯,完成其他功能有(WIFI+蓝牙、HDIMI、USBhost、slave、OTG、uart、key、buzzer、LVSDS显示、TF)。
应用层:写安卓APP,通过JNI读写内核驱动,完成特定功能。
应该算是入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飞凌的资料和售后就是个渣渣

同感,所以我买了几家的开发板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P:
>讯为和飞凌
Post Web Link please.

某宝一下子就出来了。

网友Q:
10年前学linux有用
现在?硬件全都软件化了,学好C语言、C#、java等就好了,操作系统层面的差异已经很小了

学linux切记不要一开始就去学内核、学驱动,纯属自撞南墙,先学好简单命令,可以写应用程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平时用linux作为工作系统, 习惯了就好, 目前我们的开发完全是在Linux下进行,新进来的大专生也一样, 只是刚 ...

厉害了,你们那出来的大学生都会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Q:
10年前学linux有用
现在?硬件全都软件化了,学好C语言、C#、java等就好了,操作系统层面的差异已经很小了

技多不压身嘛!

网友P:
Do you have a few pictures on real product?

楼主:
引用 网友P:
Do you have a few pictures on real product?

现在只是在开发板上运行,功能调试完毕了,目前我们正在做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P:
Do you have a few pictures on real product?

开发板图片

网友:
从入门到坚持 。。。再到放弃
还是要看项目的,前期理解下驱动过程
实际应用还是应该以上层应用为主,不做开发板平台开发的话,平时应该多学学QT  安卓(Java)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

很多知识技能的入门,其实只是层纸老虎,捅破了就那样。

更多人不是没入门,而是没实际应用或项目,入门了也没用,用进废退。

就像有买开发板吃灰的,技能也会吃灰的。

网友R:
我算是幸运的,公司买了Linux Fundation的培训……3天时间手把手做了一遍……基本入门。

网友:
傻孩子终于出来了

网友S:
话说老朱的课程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算是幸运的,公司买了Linux Fundation的培训……3天时间手把手做了一遍……基本入门。 ...

大神出来了

网友P:
>现在各类高新技术,有哪个不是以 Linux 为主,之后才 porting 到 windows。
Give me a few example Please.

网友:
引用 网友P:
>现在各类高新技术,有哪个不是以 Linux 为主,之后才 porting 到 windows。
Give me a few example Please ...

git, tensorflow, opencv, ros, fpga & asic eda tools (iverylog cocotb), web wasm, llvm ...

网友:
Linux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S:
话说老朱的课程很不错......

哪个老朱?有链接吗

网友:
我有好几板子现在都在垫桌脚呢

网友:
我做应用是把很多库放到QT里一起编译,这样做省时间,功能可以较快做出来,但其实还是不能深入理解细节的。

网友T(2019-09-28):
买过周立功的,立马就放弃了。资料不全,最近原子出了一款,资料全开放,看了一下目前,感觉会不错

网友:
不错 正确的学习方法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T:
买过周立功的,立马就放弃了。资料不全,最近原子出了一款,资料全开放,看了一下目前,感觉会不错 ...

原子的东西确实不错,但毕竟是新出的,还需要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建议和讯为的一起买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买过周立功的,立马就放弃了。资料不全,最近原子出了一款,资料全开放,看了一下目前,感觉会不错 ...

我没放弃,自己花好多时间网上查资料,用到现在,就是便宜,例程太少。

网友:
做硬件的我,曾经跟着做软件的同事学了些LINUX的命令东西,主要是测试LINUX板卡,结果现在倒好,好久不用,又全部还给他了

网友U(2019-11-19):
赞楼主,我也是用迅为的4412入门Linux的

网友:
我认为入门,至少能,随便给你一个arm板(非 公版或官方版),自己能移植一套linux,并做好相应驱动吧。
如果别人已经移植好了,驱动也做好了,光开发应用,和配置参数,这个不难,3天足够。

网友V:
我认为入门,至少能,随便给你一个arm板(非 公版或官方版),自己能移植一套linux,并做好相应驱动吧。
如果别人已经移植好了,驱动也做好了,光开发应用,和配置参数,这个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认为入门,至少能,随便给你一个arm板(非 公版或官方版),自己能移植一套linux,并做好相应驱动吧。
如 ...

其实很多人感觉入门了,只是跟着教程复制粘贴一遍,感受了下。这样的话,两个星期后就忘光了。

有项目驱动会好很多,印象深刻

网友:
我认为重要的还是坚持吧,对于一个刚开学打算学习的人来说能坚持一年基本上就能算入门了。
如果自己定力不够的话就只能靠外部给你压力了,上一个嵌入式Linux的项目你在里面负责系统底层还有应用的部分。一个项目下来你也能进步了。当然很少有公司能给你这样的学习机会。

网友W:
引用 网友U:
赞楼主,我也是用迅为的4412入门Linux的

厉害,我真佩服你能用讯为的4412坚持下来,说实话讯为的4412几年前出来资料都不是很全不太适合入门用。

网友:
我是拿公司的sam9260核心板,然后自己画了个底板当开发板。atmel家的芯片入门非常顺利,文档很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W:
厉害,我真佩服你能用讯为的4412坚持下来,说实话讯为的4412几年前出来资料都不是很全不太适合入门用。 ...

我觉得迅为的4412良心产品,四核处理器也不贵,Linux这东西开发起来确实费劲,但入门并不难,板子而已,我还没看到哪个板子更好的,这都坚持不下来就不要混了

网友U:
前几年Android非常火,现在好像没那么火了,都开始QT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前几年Android非常火,现在好像没那么火了,都开始QT了吗

也要看什么产品,工控,医疗产品用QT的比较多。消费电子用安卓的比较多。

网友(2020-06-14):
我是一直在linux门口徘徊,,,
之前学过一段时间国嵌2440,工作中也没用上,荒废了
前不久搞了块正点原子的板子,资料挺详细并且也免费,用着还不错
最近工作上也需要用到,调下rk3399、mt8163的驱动,感觉在人家框架下调个驱动并不难,但是总感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给大家灌点鸡汤,linux确实难,但即使你现在付出的努力尚未得到回报,你所做的一切也在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你必须意志坚定,坚持不懈,这样才能走出困境

网友:
搞linux比mcu收入高点

网友:
说的很好,但面试主管懂他的价值很少,
或说他懂价值,但不懂如何面试,
问懂linux 会回答的问题。

网友X:
我感觉你们不是入门linux,是奔着linux大神去的。我们在Linux下写写app ,上上网才是入门linux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X:
我感觉你们不是入门linux,是奔着linux大神去的。我们在Linux下写写app ,上上网才是入门linux吧? ...

我把linux下的supertux2打通关了。

网友:
16年学过linux。后面工作一直接触单片机,这两年也偶尔搞了tiny4421的开发板,但是几年没用,全部忘光了。最近想搞个原子的开发板试试,用半年的时间找回linux的感觉。

网友:
我也是入门到放弃,第一,工作上没用到,第二,身边没有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需求的话,一段时间不用就又扔了

网友:
学了一段时间  大概 四个月左右吧  根本没办法 弄懂,而且好容易 忘 东西又杂又多。。不过说实话 动手搞起来 熟了之后确实能用,但你让我讲原理 我真的是不知道。。。。。

网友Y:
弄个openwrt,做几个模块,在整几个网络应用,差不多可以秒了80了

网友Z(2020-09-11):
引用 楼主:
linux+安卓操作系统。
驱动层:编写EIM总线驱动实现ARM+FPGA并口通讯,完成其他功能有(WIFI+蓝牙、HDIMI ...

三个月搞这么多?又是linux,又是安卓。lz的项目,硬件用的什么?大神介绍下如何把安卓某个版本port到一个硬件平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Y:
弄个openwrt,做几个模块,在整几个网络应用,差不多可以秒了80了

“差不多可以秒了80了“,是啥意思?应该超过80%的意思

网友:
我感觉学习linux,不能靠开发板厂家的技术支持, 但必需靠开发板。
我06年开发做linux上的驱动相关,中间中断很长时间,13年又做2410, 又中断很长时间, 今年又做imx6s, 终于做成了自己的第一个linux产品,
学习linux切忌上来就搞boot,内核高难度的东西, 这样容易打击人,从做应用入手,  越做越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三个月搞这么多?又是linux,又是安卓。lz的项目,硬件用的什么?大神介绍下如何把安卓某个版本port到一 ...

用的是飞凌的核心板:imx6Q。
安卓的版本port到硬件版本上比较难,因为涉及了很多东西要改,比如uboot、内核、安卓文件系统。
这一部分工作一般都是厂家给好的,比如我用的这块板子,支持android4.4.2和android6.x。那么你就只能用这两个版本的安卓,非要自己弄,那除非是厂家提供或者你有一个大的团队。
一般厂家会把这一套东西全部做好,并在自己的样板上调试完成,然后将做好的软件提供给开发商,他们根据厂家提供的样板和源码,对自己的开发板进行二次开发,然后再提供给我们使用。

具体说说我的吧,首先我买回来的imx6q核心板,功能测试完毕,然后,我们用他的核心板开始定制我们自己的母版。然后就是基本按照他的硬件电路来搭建我们的电路。软件上大部分用他的,当然也要自己定制(比如我的eim总线和fpga通讯、oled显示器、spi数据存储等等),当然首先得把这部分驱动做好。然后测试完毕后,在用jni封装成java能用的格式,这样android应用程序才能调用底层驱动。

网友(2021-01-22):
迅为的却是很赞,我是用他的资料来学习imx6ull的
明远智睿,支持很差,天天宣传nxp黄金idh,就是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把linux下的supertux2打通关了。

这个企鹅比超级玛丽简单多了,我好像也差点通关了(额,差点就是没有)
超级玛丽,我连第一关的第二节都过不去…… (一直以为那就是第二关,后来才知道只是第一关的第二节)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从入门到放弃 o(╥﹏╥)o

入门、放弃、
入门----shell学了一半、放弃、
入门---没时间----再等等-----翻出来(擦,电路板上有蘑菇,发霉了)---放弃
入门、放弃、
入门、放弃
入门---I2C、SPI、SDIO 驱动成功、Debug会使用了,打包镜像会了。。。。。,但不会移植哈

网友Z:
lz现在应该成专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lz现在应该成专家了

一知半解,只懂现在项目上用到的模块。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入门、放弃、
入门----shell学了一半、放弃、
入门---没时间----再等等-----翻出来(擦,电路板上有蘑菇 ...

入门---I2C、SPI、SDIO 驱动成功、Debug会使用了,打包镜像会了。。。。。,但不会移植哈
-----------------------------------------------
到这个程度可以做驱动工程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入门---I2C、SPI、SDIO 驱动成功、Debug会使用了,打包镜像会了。。。。。,但不会移植哈
-------------- ...

不行,差几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入门---I2C、SPI、SDIO 驱动成功、Debug会使用了,打包镜像会了。。。。。,但不会移植哈
-------------- ...

基于LINXU的点灯工程师

网友AC(2022-11-08):
我当时直接看完了韦东山三期视频,一开始根本看不懂,找人问,人家也不爱详细搭理我。最后就硬忍着看完了三期视频,也没有动手实战。看完三期之后,之前的疑惑都烟消云散了。
现在原子也有免费视频了,硬着头皮看完,就会了,,,
看的时候要做笔记,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后边慢慢就有解释那一块的了。最后看完,就没有不懂的了。
手机回复,格式比较乱。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我当时直接看完了韦东山三期视频,一开始根本看不懂,找人问,人家也不爱详细搭理我。最后就硬忍着看完了三 ...

现在工作主要内容是驱动,还是应用?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现在工作主要内容是驱动,还是应用?

在做客服

Linux驱动只有去芯片原厂才行。要高学历的。。。
开发自己设备的小公司,驱动的工作就是打杂,要你什么都会,但是好几年下来啥都没精通。(我做了三四年)
最后33岁了,找了个技术支持的工作狗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在做客服

Linux驱动只有去芯片原厂才行。要高学历的。。。

有些原厂搞mpu的技术支持,还比较屌,一幅大牛做派。有些做mcu开发的同事,去做wifi等soc的开发,薪酬反而比搞嵌入linux的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