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次下单,板子长度,人工审核后都有偏差,故意的?

楼主(2019-07-22):
本人有强迫症,看到有错的不舒服。

小助手自动识别的尺寸都是对的,结果人工审核后都给我改大或者改小了0.1mm,

会影响到生产吗?

网友A:
强迫症的话,建议:
开阔心胸、视野,以长远眼光看问题,知道“一切都会过去”(强迫症状也会过去)这个道理,不要反复纠缠于一时的问题、烦恼、思维、感受。
安排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充实自己的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适当拥有一些积极、健康的兴趣、爱好,适当多一点户外活动、体育运动、人际交往,平时多与他人交流、谈心,发现并纠正自己不正确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
治疗强迫症,建议咨询心理医生。日常生活中,患者也应适当学习、了解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常识,包括参考使用:认知疗法、行为疗法(含脱敏疗法)、森田疗法、四步骤疗法,等。

楼主:
客户编号 86180A,

上面的板子都是5片样板,4层板,方方正正的板。

验证完要返单批量的,希望不要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的话,建议:
开阔心胸、视野,以长远眼光看问题,知道“一切都会过去”(强迫症状也会过去)这个道 ...

一看就知道是某度上抄来直接复制粘贴的,

一搜,果然是。

网友B:
楼主是假强迫症,如果是真强迫症的话,会把板做成90*100 和100*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假强迫症,如果是真强迫症的话,会把板做成90*100 和100*80。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假强迫症,如果是真强迫症的话,会把板做成90*100 和100*80。

我的底线是,板子的长宽一定得是0.1mm的整数倍。

只要不碰这个底线,板子尺寸什么样都行。

网友:
多少年前已经是直接填两个1,让他们去改。反其道反行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底线是,板子的长宽一定得是0.1mm的整数倍。

只要不碰这个底线,板子尺寸什么样都行。

0.1mm实际没有意义,因为嘉立创PCB锣边外形误差是0.2mm

网友C:
把表示外框的线的线宽改为0 。看他还给改不?

网友:
没事,反正加工出来的公差很大。

网友:
这个没有关系吧,锣边精度应该达不到0.1mm的精度。

网友:
我的也是提示有偏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表示外框的线的线宽改为0 。看他还给改不?

我刚刚把机械层外框改为1mil,重新提交了。

结果,还是有偏差0.1mm

不知道嘉立创的审单系统出了什么毛病。

网友D:
最近下的板都是加0.01cm,难道是加上锣边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下的板都是加0.01cm,难道是加上锣边的尺寸?

楼主位的两个图  一个减了0.1mm 一个加了0.1mm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下的板都是加0.01cm,难道是加上锣边的尺寸?

打电话给专属客服,她说 是软件的误差,会按文件做的。。。

我就奇了怪了,以前怎么基本都没误差
现在连续下3个单,都有误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电话给专属客服,她说 是软件的误差,会按文件做的。。。

我就奇了怪了,以前怎么基本都没误差

我的一直都有误差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义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假强迫症,如果是真强迫症的话,会把板做成90*100 和100*80。

嗯嗯,看来我才是真强迫症。

网友:
板子尺寸必须是1mm倍数的路过

网友E:
我一般会把拼板尺寸的长宽比做成接近0.618,这算强迫症吗?

网友F:
嘉立创公差可到不了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嘉立创公差可到不了0.01mm

上面改的是0.1mm
不是0.01mm

网友:
从来不在乎这个,看来我没强迫症。。

网友:
很久就有这个问题,据说JLC有几百个审单员,个体素质和习惯都不一样,有时候改大有时候改小,这个不一定。
批量板价格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有时候因为尺寸改大能多收几十块钱。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改个文件名重新下单。
个别情况下,因为临近下午5点下班时间,怕重新下单当天审核不了耽误交期,只能忍痛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改的是0.1mm
不是0.01mm

0.1也到不了来着,你可以看看它的工艺参数,误差在正负0.2mm,就算真的给你这个数也做不到,就是好看罢了

网友:
除了这个问题外,还有的审单员喜欢交换长宽数值,就是把客户提交的长度改为宽度,把宽度改为长度。
这个倒是不影响价格,但略显无聊。

网友:
记得上次提出说会解决这个问题,最近下单都没有留意到。估计审单人员不理会系统识别的,直接填入自己测量的,系统识别的还是比较准确的,人工测量会有一定误差,但要人工去比较又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把机械层外框改为1mil,重新提交了。

结果,还是有偏差0.1mm

应该是改为0才对吧。
如果遇到严谨的日本人,我认为有可能会和嘉立创死磕到底的。
到底是英制和公制转换的问题,还是测量误差问题,软件兼容问题,测量方法问题,还是故意为之...... 必须水落石出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会把拼板尺寸的长宽比做成接近0.618,这算强迫症吗?

你这是有艺术家的潜质。不是病。是命。
以前做开发板的时候,老板强制要求是黄金分割比例。拼的就是颜值。
做产品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有艺术家的潜质。不是病。是命。
以前做开发板的时候,老板强制要求是黄金分割比例。拼的就是颜值 ...

元件布局都调了又调,尽可能的协调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假强迫症,如果是真强迫症的话,会把板做成90*100 和100*80。

严重同意。

网友:
经常给我加减0.1mm

网友:
横宽比 3.1415926最好。

网友:
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