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arm你们用什么v.p.n客户端

楼主(2019-07-22):
最近在做项目改进,改进的时候之前设计的lora网关,现在需要远程管理,网关是linux系统的,4G+以太网连接的方式,现在准备在网关上跑个v.p.n客户端,找了点资料,资料是openvpn和pptp两种选择,为了少踩坑,所以问大家都用什么客户端

网友A:
楼主是要想唱菊花残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想唱菊花残的节奏

我们是连接境内的服务器,远程管理用的,好多公司办公都用自己的v.p.n

网友:
我用的N2N
我记得当时测试时有些运营商封了openvpn协议,有些内网设备不支持pptp的GRE协议穿透,所以最后用了基于UDP的N2N。 如果你只是有一两个端口需要访问的话也可以用ngrok之类的内网穿透软件。

楼主:
我找下资料,多谢,可以说说N2N的好处吗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想的是auto ssh,还没有实际实验过

网友:
open吧,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