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步进角是多少?

楼主(2019-07-22):
步进电机它的步进角1.8度,或者其它,我想知道伺服电机步进角是多少?可能我的问法不对,我也不知怎么描述我的提问,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伺服电机的保持额定力矩下,最小角度是多少?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什么是伺服电机

楼主:
普通交流伺服电机

网友:
码盘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伺服电机没有步进角。

网友:
伺服电机没有步进角,只有精度一说,精度跟编码器有关,伺服里面是位置环,时时刻刻在调整

网友:
360度 / (编码器线数乘4)= 步进角
它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比这个更细了,因为它的分辨率就是这样了,配置电子齿轮只是脉冲数的问题而已,这个不会变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伺服电机多大角度内能保持额定力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伺服电机多大角度内能保持额定力矩

问法不对吧!
这和步进不一样的

网友:
意思是最小定位角度吧?

网友:
最终这个问题讨论不出结果的,因为问题就是错的

楼下继续

网友:
伺服是闭环控制的,步进绝大多数是开环控制的

网友:
PMSM  电机 也有极对数的概念,     1.8度两相 步进电机 极对数是50极对数,  一个极对数 = 360/50=7.5度;  PMSM  电机 通常是 5对极的,那么 一个对极的角度 =360/5=75度;  即电机转一圈, 感觉电动势的正弦波,转5个周期

网友:
通常是2500线码盘,4倍频是10000,那你说的步进角就是0.036°。如果用好的伺服,可以选更高分辨率编码器,或者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