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教程:AMCNC-03的对刀器

楼主(2019-07-22):
AMCNC-03 标配对刀器。一头是2芯航空头,一头是对刀块+钳子。

【mach3里设置对刀器厚度】

在 mach3 的“偏移量” 页面, 在左上角的Z轴对刀器区域,输入对刀器的厚度。

我这次演示的对刀器的厚度是:19.36mm (可以在对刀器的标签上查到)。

也可以直接修改 mach3mill.xml 文件,搜索:<OEMDRO1>,输入 19.36就行。如下:

<OEMDRO1>19.36</OEMDRO1>

【配置mach3对刀代码】

M930.m1s为对刀代码 , 可以点击下载:

代码内容是:

'AMCNC-03 probe z surface macro
FeedCurrent = GetOemDRO(818)  'Get the current settings, OEM DROs (818)=Feedrate DRO
ZCurrent = GetOemDro(802) 'OEM DROs (802)=Z DRO
GageH = GetOEMDRO(1001) 'OEMDRO(1001)=Gage Block Height
ZNew = ZCurrent - 300  'probe down 20 mm

Code "G90F200"   'slow feed rate to 100 MM/MIN
SetOemDRO(818,200)
Rem Code "G4 P1"   'Pause 1 second to give time to position probe plate
Code "G31 Z" &ZNew
While IsMoving()
Sleep(10)
Wend
Call SetDro (2,GageH)  'DRO(2)=Z DRO

FinalMove = GageH + 10
Code  "G0 Z" &FinalMove
Code "F" &FeedCurrent    'restore starting feed rate
SetOemDRO(818,FeedCurrent)

解读: GageH = GetOEMDRO(1001)  是获得对刀块的厚度。 就是上面我们设置的19.36mm。

FinalMove = GageH + 10
Code  "G0 Z" &FinalMove
指对刀完成后,机器自动将Z轴抬高10mm,并且将Z轴的工件坐标(注意:不是机械坐标)设置为19.36+10=29.36mm.

●要让手轮执行此对刀代码:  请拷贝M930.m1s到c:mach3\macro\mach3mill
  以后,手轮上按 Fn+Probe-Z 就会执行对刀。

●要让电脑mach3界面执行此对刀代码

  菜单“操作”   ---->  “按钮脚本“, 然后点击界面中闪烁的”Z轴对刀“按钮

将M930.m1s的内容,粘贴到”Z轴对刀“按钮代码中,然后存盘退出这个VB窗口。

【使用方法】

将红色的钳子夹住刀具。 刀具对准对刀器的金属顶部。

使用手轮或鼠标启动对刀功能。

就会看到刀具缓慢下降,接触到对刀器金属顶部后,会立即向上倒退10mm(如想修改这个10mm,可以修改上面的M930.m1s代码)

同时看到,Z轴的工件坐标自动设置成29.36 (对刀器厚度+10mm)。

雕刻过程中,如果需要换刀,有对刀器会如虎添翼的感觉 :)

网友A:
重强的航空插,不错,鳄鱼钳最好用镀金的,而且要大号一点的,这种小号的夹大一点的刀很蛋疼,或者干脆就和机架连一起好了,主轴在不转的时候,轴承可以确保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强的航空插,不错,鳄鱼钳最好用镀金的,而且要大号一点的,这种小号的夹大一点的刀很蛋疼,或者干脆就和 ...

我01就是不夹的,机架已接地,暂时没遇到问题。

网友:
Good to have the machine on sale.

网友(2019-11-17):
老大的和我做的差不多。但是我在罗兰机子上不太会用。不明白那个罗兰的系统怎么工作,所以一直都没有用

网友(2019-12-23):
没有这个的01机每次使用都很麻烦

网友B(2020-12-31):
对刀块的高度在对刀时可定下来,但是工件高度(就是我要加工材料的高度)是不是还要再对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刀块的高度在对刀时可定下来,但是工件高度(就是我要加工材料的高度)是不是还要再对一次。 ...

这个对刀块的作用,就是告诉mach3,你的材料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