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JLC的ok文件夹,发现的第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楼主(2019-07-22):
图一:AD的2D显示图,铜环大小完全一致
图二:AD直接导出gerber图,铜环大小完全一致
图三:JLC处理gerber后的图:有个铜环变大了

问题:为什么有个孔的铜环会变大?

(客编86180A,2019-07-22 16:56下的那个单)

网友A:
什么时候算,样板还是批量,目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算,样板还是批量,目视有问题

样板,今天的单,客编86180A。
样板验证完就要返单成批量。

所以我就多看了几眼。

网友:
让在查了

网友A:
查了,是工程误操作,将其中一个孔给予了0.15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了,是工程误操作,将其中一个孔给予了0.15补偿

这就很尴尬了,虽然看上去实际使用上并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如果说要用户确认生产稿时候发现这个,难度可真不小

网友:
这个怎么看都是处理过程中的失误,不过也确实发现了问题并提早解决,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是工程误操作,将其中一个孔给予了0.15补偿

想问一下 会怎么处理?
已经到钻孔环节了。

可以给重做gerber,重新生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很尴尬了,虽然看上去实际使用上并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还好,

知道了后,

返单量产心里总归会不舒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 会怎么处理?
已经到钻孔环节了。

昨晚上更新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上更新文件了!

我重新下载看了,ok文件夹的内容没更新。

下次返单还得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上更新文件了!

昨晚更新文件后,上面那个变大的焊盘漏改了,只改了过孔的孔径

刚刚客服那边已经作废掉原订单了,
重新下了一个补料订单。

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晚更新文件后,上面那个变大的焊盘漏改了,只改了过孔的孔径

刚刚客服那边已经作废掉原订单了,

其实PCB除非有特殊要求(高频,大电流,影响到SMT等),只要连通,没有短路就好了。过孔大一点,小一点没有什么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PCB除非有特殊要求(高频,大电流,影响到SMT等),只要连通,没有短路就好了。过孔大一点,小一点没 ...

那个地方最高电压可能会到100V,所以间距要拉的稍微大一些。

如果不改的话,等效于铺铜间距只剩下不到6mil,可能会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要用户确认生产稿时候发现这个,难度可真不小

责任公摊了   这锅不小

网友:
那个孔若正好在什么焊盘正中心 则会按pad补偿0.15mm 这类事情翻车很多次了 建议jlc出个不补偿任何孔径的选项。

网友:
若双面都有阻焊开窗 上面的via也有概率会被当pad补偿0.15mm
以上所说的补偿都是随机的 有时补有时不补 并且与你提交的是pcb文件还是gerber文件没任何影响,纯碰运气
目前做板子都备注好所有孔径已经补偿过了不要再补偿,大概90%概率不会被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