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JLC的ok文件夹,发现的第二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楼主(2019-07-22):
AD导出gerber,
之前看了很多篇教程,都让我勾选了:include unconnected mid-layer pads

于是导出的G2和G3层,是这样的:

但发现,JLC的默认处理规则是将不连接的内层过孔铜环直接删除:
处理后的gerber 变成这样:

那这样,以后就没有必要勾选include unconnected mid-layer pads,
直接就导出这样,是吗?

网友:
没毛病,输出的时候,还是要勾选。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勾选这个选项。
这个是AD/DXP系列软件的一个bug,绝大部分情况下,不勾选资料也没什么毛病,但是在极端情况下,内层线路的有用焊盘会丢失,我曾经经历过内层负片,输出Gerber不勾选这个选项,内层的散热PAD丢失的现像,这个坑儿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几乎都踩过,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把这个选项勾选上。

板厂处理内层数据的时候,内层的独立PAD被自动清理掉,是通用的搞法。也就是说,你的内层线路Gerber文件中只要有独立PAD,都会被自动清理掉(但是重要的数据不会被清理),对板子不会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