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产品,便携录音设备, 不开放源码,可技术交流

楼主(2019-07-23):
几年前研发的,STM32F407+ WM8978 +CC3100 +XBEE,  支持mp3录音,  mp3播放,  WIFI通信,XBEE无线,  TF卡访问, USB3300高速USB接口, 5MB/s,   模拟U盘功能,  4000ma电池,能录60h+。
裸机,没有使用RTOS,
把录音笔修改为  便携录音设备,  唉, 这下大家满足了吧

网友A:
你确定这玩意是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玩意是笔?

录音手机

网友:
外壳有点丑

网友:
这个不是很古董

网友:
公里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
同问,公里标是啥

楼主:
公里标  可以简单认为是 高速公路上的   XXXKm 公里处,

网友:
你确定这玩意是笔?+1    ,哈哈

网友:
这对讲机一样

网友:
源码不公开,把电路公开跟高手学学也行。

网友B:
wifi通信是什么黑科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里标  可以简单认为是 高速公路上的   XXXKm 公里处,

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录音大哥大

网友:
这个有市场?

网友:
这个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通信是什么黑科技?

CC3100  SPI接口

网友:
这玩意儿有啥用?录音时间长,偷听?支持无线传输,你放女神家,不用进家就能传出录音文件,看看有没有被green?

楼主:
918时 显示的 防空警报

网友:
这东西有什么用?
和手机比。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 这个WIFI使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D:
去掉外壳,好看多了。

网友E:
有意思,请问楼主mp3是怎么压缩的呀,WM8978的音频录制效果怎么样

网友:
能不能做一个实时拾音,通过wifi连接到网络到云,然后客户端实时收听。设备要很小巧。这个肯定大卖

网友:
用手机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 这个WIFI使用起来怎么样?》

这个WIFI速度较慢,CC3100本来就是面向低功耗场合的,我记的ping的延迟就好几十ms,
TI公司提供了完整的驱动程序,只要把SPI接口调通,CC3100就驱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请问楼主mp3是怎么压缩的呀,WM8978的音频录制效果怎么样

使用的是libshine_mp3,一个开源的mp3压缩软件,可以移植到STM32上,占用资源很少,
当时我测试了很多的音频格式,压缩算法,, speex   adpcm   mp3  wav  ,最终使用了mp3,压缩率与音效都满足要求。
http://www.everett9981.freeserve.co.uk

网友:
支持下LZ。

可以开源一部分代码。

另外,升级加入视频录像吧,音视频一体。imx 用上。

网友F:
flash 做坏块检测么?

网友G:
肯定不是民用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flash 做坏块检测么?

直接用的TF卡,FATFS文件系统, 不需要做坏块处理,
如果要是用NAND的话,那就麻烦了,光一个NFTL也够做1年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libshine_mp3,一个开源的mp3压缩软件,可以移植到STM32上,占用资源很少,
当时我测试了很多的 ...

谢谢LZ,我去了解康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不是民用的,对不?

行业应用,不然的话这成本下来大几百,  淘宝上几十元就能买一个录音笔,   这卖给谁呀,

网友:
期待楼主部分开源~~~

网友H:
公里标?楼主在火车那个玩意接收机上面改的?

网友:
想当年sony卡带机一节电池就可播放很多个小时,你这个4000mah也才几十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公里标?楼主在火车那个玩意接收机上面改的?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要说参考哪个产品,只能说是参考了安富莱的开发板。

网友:
这让你们喷的,我就不喷,就默默的看,看你们喷!楼主的啥玩意真不太感兴趣

网友:
为你点赞,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外壳,好看多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要说参考哪个产品,只能说是参考了安富莱的开发板。 ...

我没有说你抄的别人的,我是说你无缘无故写一个和录音毫不相干的“公里标”在上面,正好这个公里标是另外一个行业的术语和参数,我就说你是不是将原本是公里标的设备改成了录音笔的意思

网友:
楼主发这个出来,目的是为了?不开放任何技术资料,如何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的TF卡,FATFS文件系统, 不需要做坏块处理,
如果要是用NAND的话,那就麻烦了,光一个NFTL也够做1 ...

fatfs系统,文件数量稍微多点,读写速度不觉得下降很多么?

网友I:
没有看出来楼主这个产品里边,有什么值得需要保密的关键代码.....

网友J:
楼主,屏幕是oled的吗?12864分辨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看出来楼主这个产品里边,有什么值得需要保密的关键代码.....

商业产品,就是跑马灯也需要保密的。老板花钱请你开发,难道开发完了就公开?

网友:
楼主说了也很明白了,比如TI的WIFI芯片,用了TI的驱动,,,TI不会吃饱了帮ST做一个驱动吧?
无利不起早,楼主只是来寻赞的,并不是想公开自己的代码。想看人家祼体的心态是要不得的。

网友K:
我最近一直在找好的现场录音设备、要求保真度高、可调频带、增益。可外接动圈话筒、电容话筒。可几十米范围内无线遥控工作与暂停,无损音频格式。感觉现在市面上可选择的几乎没有、但是这个还是基本要求、进一步要求的话动态范围至少93dB情况下、TDH小于0.5%。楼主可以尝试挑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屏幕是oled的吗?12864分辨率吗?

是的,  驱动都是用的安富莱的OLED驱动。
产品还在销售中,里面用到的软件组件,大部分是开源的,mp3了,wifi了,FATFS,网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
楼主可以提供一些思路方式,让大家清晰认识,其它都靠自己的了

网友:
楼主这个技术含量很不错啊,干嘛喷?

网友:
不知道用途,第一眼就让人以为是老掉牙mp3录音笔。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特殊应用

网友:
外壳真不好看……

网友:
行业应用,不需要好看

网友L:
楼主做的很不错了,谁说录音笔就一定要是个笔的样子。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最近一直在找好的现场录音设备、要求保真度高、可调频带、增益。可外接动圈话筒、电容话筒。可几十米范围 ...

你这个前面那些需求 zoom  tascam 的产品都能实现,就是那个十几米遥控比较麻烦,前面两家的遥控器都只有几米。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做的很不错了,谁说录音笔就一定要是个笔的样子。

那些实在不知道说啥,只能喷"笔"的了。
看看这个索尼录音笔。

网友K:
引用 网友M:
那些实在不知道说啥,只能喷"笔"的了。
看看这个索尼录音笔。

类似的我更喜欢zoom H6,sony的怎么说呢,不能说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类似的我更喜欢zoom H6,sony的怎么说呢,不能说不好。

我有一台H4N,用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类似的我更喜欢zoom H6,sony的怎么说呢,不能说不好。

不是讨论好不好的问题,我是说人家长这样一样叫录音笔。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前面那些需求 zoom  tascam 的产品都能实现,就是那个十几米遥控比较麻烦,前面两家的遥控器都只有 ...

我是为了录舞台、人在20米之外。还有一个非分要求就是最好能和app配合、蓝牙传输音频到远端手机接受、app自动调用手机系统摄像头、合成视频。这样说要求过分吗?也就是说、手机app音频通道来自于20米外的高保真设备、app还能根据视频操作启停。因为现在远处拍摄视频已经基本满足、就是声音太垃圾。
其实现在不遥控就长时间录音、几个小时也够了,后期和视频再合成。就是麻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是为了录舞台、人在20米之外。还有一个非分要求就是最好能和app配合、蓝牙传输音频到远端手机接受、app ...

你买个带XLR输入的摄影机就搞定了,而且还不用后期合成音轨。要想声音在好一点买个那种支持时间码的录机,一键录制很是方便。其实这些在影视行业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就是不知道你口袋里面的钱~~~~

网友:
WIFI通信, 指的是什么功能?

网友:
实话说一句,lz别不高兴,开源不开源都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买个带XLR输入的摄影机就搞定了,而且还不用后期合成音轨。要想声音在好一点买个那种支持时间码的录机 ...

没办法抗个摄影机,需要手机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办法抗个摄影机,需要手机搞定

这个需求有点奇葩~~~~~

楼主(2019-12-06):
我的录音笔马上就有用武之地了,  IT工程师们人手一个, 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录音笔马上就有用武之地了,  IT工程师们人手一个, 必须的

你应该加一个云备份功能,最好能多目标备份

网友:
楼主这个外壳是共模么?方便说下购买地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