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移动电源套件靠谱么?可否替代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9-07-23):
通过这些套件,可以定制自己的移动电源。买来18650电池,装到套件里就可以了

原理是,套件直接输出19V或者22V电压,通过笔记本电源口供电,不是通过电池插槽供电

现在的疑问是,通过这些组装套件输出的19V,22V电压,波纹控制的怎样,应该没法和220V适配器相比吧?
笔记本内部是否还有电源模块,可以抵消外部电源的波纹呢,如果有,是否可以用移动电源套件+18650(通用性比笔记本电池好很多)替代笔记本电池呢?

楼主:
电池套件截图,某宝上随便找了2种

网友A:
完全可以。笔记本里绝大部份都是DC-DC降压,只要你的电源不太烂,满足电压要求,基本都可以工作。但是那样你的移动电源要被认成是适配器,很多笔记本电源输入会有一个信号是认适配器型号和功率的,如果认出不正常,开机会有提示或工作在降频模式或不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笔记本里绝大部份都是DC-DC降压,只要你的电源不太烂,满足电压要求,基本都可以工作。但是那样 ...

如果移动电源输出的19V电压波纹比较大,笔记本内部是否还有整流模块可以消除或者减小波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移动电源输出的19V电压波纹比较大,笔记本内部是否还有整流模块可以消除或者减小波纹呢? ...

实际上笔记本适配器也是开关电源,波纹也是比较大的,笔记本本身的DCDC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滤波,但是有时也会有滤波的钽电容失效造成蓝屏死机等,但是一般都不会有问题。你的输出波纹多大?会比开关电源输出的还差很多吗?你可以自已比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笔记本适配器也是开关电源,波纹也是比较大的,笔记本本身的DCDC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滤波,但是有时也 ...

18650电池组+移动电源机器,输出的波纹大小,主要看移动电源的设计和做工?
问题是某宝上这些东西,虽然好用,但是就怕有问题啊

网友B:
直接电池串联起来给笔记本供电呗,绝对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电池串联起来给笔记本供电呗,绝对干净

你不会连保护板都省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会连保护板都省了吧

电工用,保护板加不加无所谓了,或者弄个单片机采集电池组电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用,保护板加不加无所谓了,或者弄个单片机采集电池组电压呗。

直接串联,你能保证输出是稳定的19V或者22V?

网友C:
坐火车飞机恐怕过不了安检吧。。。

我在首都机场被没收2个移动电源了,第一个是N年前自己焊的,人家说三无产品,没收
第二个是比较老的台电,没标输出电压,我说USB都是5V,地球人都知道,人家不管,没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火车飞机恐怕过不了安检吧。。。

我在首都机场被没收2个移动电源了,第一个是N年前自己焊的,人家说三无 ...

有电压输出的充电宝才能上飞机么

网友D:
买可以60W以上输出的type-c 的移动电源,配合一个pd诱骗的小板子固定输出20V

现在新出的笔记本都是直接type-c作为输入电源接口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坐火车飞机恐怕过不了安检吧。。。

我在首都机场被没收2个移动电源了,第一个是N年前自己焊的,人家说三无 ...

是的,找不到参数的,或参数不满足的,一律没收

我领导之前带一个很小的,比小米移动电源还小的充电宝,因为是赠品,没标容量,也被没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压输出的充电宝才能上飞机么

准确的说是必须正规厂家明确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可以60W以上输出的type-c 的移动电源,配合一个pd诱骗的小板子固定输出20V

现在新出的笔记本都是直接typ ...

pd诱骗的小板子是什么呢

以后笔记本19v,22v电源接入口也要标准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笔记本适配器也是开关电源,波纹也是比较大的,笔记本本身的DCDC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滤波,但是有时也 ...

你用过这种组装移动电源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过这种组装移动电源么

我没用过,我只是修电脑的。只要功率电压够,一般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pd诱骗的小板子是什么呢

以后笔记本19v,22v电源接入口也要标准化么  ...

就是FUSB302之类的协议芯片做的,可以TB 搜索: type-c 触发

网友F:
完全可以,就是这价格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我只是修电脑的。只要功率电压够,一般就没什么问题

就把输出电压不稳定,把电脑搞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就是这价格贵啊

你买的哪个?价格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把输出电压不稳定,把电脑搞坏了啊

你买回来用示波器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回来用示波器看下就知道了。

全程示波器监护么?

那我看电脑显示屏,还是看示波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程示波器监护么?

那我看电脑显示屏,还是看示波器呢

你平时测信号也是全程上班看到下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可以60W以上输出的type-c 的移动电源,配合一个pd诱骗的小板子固定输出20V

现在新出的笔记本都是直接typ ...

type c和老式笔记本电源接口有转换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火车飞机恐怕过不了安检吧。。。

我在首都机场被没收2个移动电源了,第一个是N年前自己焊的,人家说三无 ...

你自己焊的充电宝,给手机用,还是给笔记本电脑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自己焊的充电宝,给手机用,还是给笔记本电脑用的?

手机,4000mAh的,N多年前了,当时移动电源还不怎么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4000mAh的,N多年前了,当时移动电源还不怎么流行。。

组装笔记本电源的风险更大吧

输出电流科比给手机充电大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哪个?价格贵?

关键电芯好坏

楼主:
外套的电路板也很重要吧

网友G:
之前淘宝上买了一个山寨的笔记本电源,结果触摸板不好用,老是漂,换成原装的就没问题。输出纹波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
买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之前淘宝上买了一个山寨的笔记本电源,结果触摸板不好用,老是漂,换成原装的就没问题。输出纹波还是蛮重要 ...

那应该是接地还是Y电容的问题
自己thinkpad插2线的适配器触摸板会乱飘,3线带地线的就没问题,都是正品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应该是接地还是Y电容的问题
自己thinkpad插2线的适配器触摸板会乱飘,3线带地线的就没问题,都是正品适 ...

2线的适配器不是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淘宝上买了一个山寨的笔记本电源,结果触摸板不好用,老是漂,换成原装的就没问题。输出纹波还是蛮重要 ...

原装是三插么?

网友:
不靠谱,不敢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pd诱骗的小板子是什么呢

以后笔记本19v,22v电源接入口也要标准化么  ...

淘宝随便一搜一大把

焊根线就能用

配上45W/65W的PD充电宝,比自己组装的靠谱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线的适配器不是原装?

都是原装,thinkpad FRU多得很,
2插当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笔记本工作功率大的时候,触摸板问题明显会缓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是三插么?

原装和山寨都是三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随便一搜一大把

焊根线就能用

PD充电宝是什么?自己组装的?电芯+充电宝外壳=PD充电宝?

网友H:
引用 楼主:
PD充电宝是什么?自己组装的?电芯+充电宝外壳=PD充电宝?

小米还是紫米等等各家都有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米还是紫米等等各家都有产品

你用普通小米充电宝+升压芯片给笔记本供电么?
如果输出端功率30w,按输出电压3.7v算,充电宝端电流需要达到8A,这个安全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用普通小米充电宝+升压芯片给笔记本供电么?
如果输出端功率30w,按输出电压3.7v算,充电宝端电流需要 ...

他敢批量出货自然它的方案有它的实现办法,
别说30w,PD 65w(20v3.25a)的充电宝早就普及了

楼主(2019-10-05):
引用 网友E:
是的,找不到参数的,或参数不满足的,一律没收

我领导之前带一个很小的,比小米移动电源还小的充电宝, ...

被没收,能要回来给送机的朋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敢批量出货自然它的方案有它的实现办法,
别说30w,PD 65w(20v3.25a)的充电宝早就普及了 ...

你说的PD是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没收,能要回来给送机的朋友么

是让你直接丢弃处理...

如果有朋友送行,或时间充足的话,可以自己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PD是什么牌子

紫米10号pro

楼主:
你现在在用它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现在在用它么

评测拆解都有,觉得不好用7天无条件就是了

我笔记本能直接换电池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不会连保护板都省了吧

可以定制有保护板的。
我记得买了两节3300mah的18650,带保护板的,才2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评测拆解都有,觉得不好用7天无条件就是了

我笔记本能直接换电池 ...

原装笔记本电池,你把里面电芯换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定制有保护板的。
我记得买了两节3300mah的18650,带保护板的,才24元。 ...

电芯直接自带保护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定制有保护板的。
我记得买了两节3300mah的18650,带保护板的,才24元。 ...

你买的18650什么牌子电芯呢

楼主(2019-12-19):
引用 网友H:
小米还是紫米等等各家都有产品

紫米的充电宝只能给type c口的笔记本充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紫米的充电宝只能给type c口的笔记本充电

???
转接线啊
图我前面发过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
转接线啊
图我前面发过了呀

试了好几个关键词,终于搜到了
pd诱骗线,某宝交易量好像都非常低,现在用pd充电宝+转接诱骗线给电脑供电的人是不是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串联,你能保证输出是稳定的19V或者22V?

5节锂电池串联,充满21V  放光17.5V 。以前给hp本供电啥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