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2敷铜的十字连接没有避让问题

楼主(2019-07-23):
刚用cadence17.2画一块双面板练手,到最后一步敷铜,选择动态敷铜,调整好敷铜和焊盘的十字连接为0.5mm粗,一开始效果不错,但之后不记得调整了什么地方,现在敷铜十字在某些地方不会避让别的网络走线。
正常情况如下,可看出大通孔焊盘的十字在靠近走线一侧没有自动生成。

有问题时,这个十字会自动生成并靠近走线(约束里设置全部安全间距为0.2mm),图中目测小于0.1mm且没有报DRC错误标记,而且status报告里也没有报告这个位置错误(但是有报告别的位置DRC错误),但手工布线时能自动0.2mm避让。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能把brd文件发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brd文件发一下么

17.2的格式,好像不支持低版本打开。

网友:
间距设的太小了吧

网友A:
是挺奇怪的,只能用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调了

网友B:
设成8边的看一下。
一直觉得动态铺铜功能有点傻。

楼主:
安全间距参数没问题,在正常板子上可以自动避让,就是不记得改了什么东西变成现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成8边的看一下。
一直觉得动态铺铜功能有点傻。

动态敷铜相对静态是方便一些,改了走线不用重建,应该是某些(跟敷铜没关系)参数改错还是怎么回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挺奇怪的,只能用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调了

这个板子不知你有没有发现连DRC报错标志也没有了,别的板子都有,是比较奇怪。

网友C:
新人画的吗?    对地平衡过孔不是这么打的    你这打的密密麻麻太多了

网友C:
我也改了你的板子 好像 那部分没效果 你可以不用十字形连接 改全包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人画的吗?    对地平衡过孔不是这么打的    你这打的密密麻麻太多了

射频板,随便画的,没认真调整过孔位置,双面敷铜联通就没管了,画这个板主要是练习cadence操作,以前用AD画这种板基本不画太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了你的板子 好像 那部分没效果 你可以不用十字形连接 改全包围的吧

全包围也可以,但以后做其他板子可能要用到十字
其实也完全可以不管这个问题,因为我前一份存盘文件没这个问题,只是有点技术人员刨根问底的精神指导我想搞清到底怎么回事(最主要还是明明超出安全间距了还不报DRC错误继续干活这个挺恐怖的)

网友:
用AD的表示没见过这个幺蛾子,,,,DE  BD7OTO,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