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54Z示波器,左半边屏幕图像是突然出现的吗

楼主(2019-07-24):
注意看左边边屏幕,图像是突然出来的
普源DS1054Z示波器,扫描速度快的时候正常的,调的慢的时候比如500ms,左半边屏幕画面是突然更新出来的,不是连续扫描出来的,问卖家说是正常的,问普源的技术说就是从扫描基线这里开始更新
你们的也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卖家忽悠我

网友:
就是这样的,你要把竖直的那条基线,调到靠左边屏幕边沿,这样只要一到基线那就出现波形了。

网友A:
为啥你们都喜欢那么慢的扫描速度

网友:
是的,每次要调到左边屏幕边缘

网友:
我怎么记得慢扫描模式, 触发以后, 波形就会是连续扫描的

网友B:
慢速扫描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触发,便宜货还是用触发的模式

网友C:
你这个是在触发模式,必须等到触发点才会显示的。你的触发点在屏幕中间,所以前面的格数要花很多时间。
把水平模式改为滚动模式(ROLL MODE)就行了。

普源这个和安捷伦一样的做法。而泰克的话干脆就屏蔽了低时基下的触摸模式,时基调低后自动强制切换到滚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们都喜欢那么慢的扫描速度

看整体的过程很方便啊, 我也经常调500ms档, 和楼主的是一样的, 测量个上电  下电波形很方便, 都是配合单次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速扫描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触发,便宜货还是用触发的模式

安捷伦贵的也是这样的
泰克的慢时基强制切换到滚动模式。安捷伦,普源的需要手动打开滚动模式。

网友:
我的安捷伦也是这样。

网友:
你这用的滚动模式不就是这样吗 时基从左到右扫描

网友D:
时基大于200ms建议打开滚动模式,可以一边采样一边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时基大于200ms建议打开滚动模式,可以一边采样一边显示

滚动模式在哪里?找了好久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基大于200ms建议打开滚动模式,可以一边采样一边显示

大哥,怎么设置的,按键按遍了,没看到滚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在触发模式,必须等到触发点才会显示的。你的触发点在屏幕中间,所以前面的格数要花很多时间。
把 ...

大哥,在哪里设置,找了一圈没找到

楼主:
找到了,MENU按键,然后显示时基这里选择ROLL,可以滚动模式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滚动模式在哪里?找了好久没找到

MENU按键,然后显示时基这里选择ROLL

网友:
还有滚动模式,学习了。

话说这样是正常的,别的示波器都是这样

网友:
安捷伦也这样。PS:下次也试试滚动模式。

网友:
原来可以设置的,我还以为普源的示波器就是这样子呢

网友:
我也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还以为是刷机刷出故障来了

网友:
看看我的有没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