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下DMA+UDP传输速率最快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9-07-24):
请教下各位坛友,如下所示问题:

补充一下:以太网是1000M以太网

网友:
1G都可以

楼主:
请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A:
在fpga里搭udp核,可以满速率

网友B:
我用的VDMA传的视频信号从PL到PS,然后UDP传到PC。能跑满千兆网。
自己用VDMA回环测试,好像只能跑到300MB/S左右。
DMA最好还是自己写逻辑,官方给的效率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VDMA传的视频信号从PL到PS,然后UDP传到PC。能跑满千兆网。
自己用VDMA回环测试,好像只能跑到300MB/ ...

感谢回复,从你的VDMA回环测试来看,500MByte/S的数据,如果DMA方式传,ZYNQ很可能接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pga里搭udp核,可以满速率

了解,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VDMA传的视频信号从PL到PS,然后UDP传到PC。能跑满千兆网。
自己用VDMA回环测试,好像只能跑到300MB/ ...

你好,请问是在Linux环境下进行测试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在Linux环境下进行测试的吗

对 在ARM上加载DMA驱动,让后内存到DMA回环DMA到内存的读写测试。
您如果要跑500MB/S,感觉有些紧张。

网友:
好像有个手册里有dma速度的数据

网友:
我用的7020测试的,如果您用MPSOC系列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我是用zynq里面跑ucos做的udp。之前测试速度可以打到400mbps,千兆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zynq里面跑ucos做的udp。之前测试速度可以打到400mbps,千兆网。

感谢回复,非常有用的参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