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保持额定力矩的偏转角度是多少?

楼主(2019-07-24):
如题,我的问法可能不太好,但是我不知如何问

我想伺服电机有一个点,该点电机输出力矩为零,偏离这个点,开始产生力矩,我想知道额定力矩下这个偏转角度是多少?

网友A:
输出力矩为0 ?        考虑重力,摩擦力?           意思是离开这个位置,就有力回到此位置吗         没理解啥意思

网友:
跟控制环路参数和伺服性能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力矩为0 ?        考虑重力,摩擦力?           意思是离开这个位置,就有力回到此位置吗         没 ...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对否?

网友:
“我想伺服电机有一个点,该点电机输出力矩为零,偏离这个点,开始产生力矩”
如果想让伺服运行在这个模式下的话,伺服的PID三个参数,I和D就必须为0,P决定你想要的这个偏转角度,这个是可以由你自己来设置的。

P比例放大系数,伺服驱动器得到偏转角度后,用偏转的脉冲数乘以这个P系数,来决定输出的“油门”(当I和D都是0时)

由于无法得知伺服驱动里面的程序具体是怎么写的,所以这个数没有一个具体的单位,不过你可以通过测试来得到一个值。

要说实际效果,这个电机轴施加外力拧起来,就像是在拧一个弹簧,这个P值越大,弹簧就越硬,直到电机达到额定电流。

设定一个P值,施加外力将电机轴偏转一个角度,可以得到此时偏转的脉冲数(通过角度和编码器线数得到),然后读此时电机的电流,
可以得到一个单位为A/count的数值,即电流和偏转角之间的关系。
然后电机一般会有一个扭矩系数(应该是叫这个)的参数,单位是A/Nm,即电流和扭矩的关系。

那么,就可以得到扭矩和偏转角的关系了

如果只是要得到额定力矩下这个偏转角度是多少,额定力矩应该就是额定电流下产生的力矩,那么设定P值后,施加外力去扭电机轴,当电流达到电机额定电流时停下,此时转动的角度就是你要的数了。如果觉得这个角度太大,就加大P值,如果觉得太小,就减小P值,直至满意

网友:
各种电机都不同  看看有没有刚性设置相关的

网友:
用位置环做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