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用哪个windows五笔输入法软件?要求词库丰富

楼主(2019-07-24):
我用过酷狗,百度。但词库是感伤。远没有安卓手机的输入法词库丰富。百度更奇葩,词库分类太多,导入后还乱码。

网友:
极点五笔

楼主:
极点五笔好像找不到官网

网友:
极点五笔 +1

网友A:
QQ五笔,自动造词功能,词库不是问题,而且还越用越顺手

科普一下自动造词功能, 比如 我打一个"阿",再打一个"莫",下次就可以直接打"阿莫"这个词了.(不限制两个,多个字一样可以)

PS:至于拼音混输功能,用拼音打出来的字,会提示五笔编码等等,那些就没必要说了,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
极点五笔用了好多年,感觉挺方便,不会拆的字直接拼音,不用切换。

网友:
极点五笔 +1 ,可以五笔拼音混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五笔,自动造词功能,词库不是问题,而且还越用越顺手

科普一下自动造词功能, 比如 我打一个"阿", ...

自制的太麻烦

网友:
并不是本身没有字库,自带也有十几万个词的词库,还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到官方网站去下载更多的词库.

我指的自动造词方面,注意是"自动"(虽然手动造词也是支持的),是那些不常用的,比如"阿莫论坛", "阿莫电子" 你哪个输入法词库会有这个词,但是这个自动造词的,你只要第一次分开打一次,以后就能按词来打了.

而且这个造词过程是完全自动的,不需要有主动操作,我要造这个词的动作.

网友:
搜狗五笔输入法

网友:
一直在用QQ五笔,用得还比较顺手。

网友:
微软五笔

网友B:
一直用小狼毫,感觉好用。

网友:
小狼毫+1

网友:
QQ五笔,搜狗五笔,极点五笔.

网友:
搜狗五笔

楼主:
我win7安装了用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win7安装了用不了。

极点五笔 十周年版那个不行,用7.13那个可以。极点五笔好像没有账户管理。即无法与另外一台电脑数据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小狼毫,感觉好用。

小狼毫+2

网友:
jpwb2018经典版吧。用了二十年都有了。jp是兼容性最好的。我通常禁用排序等功能,因为会造成重词时浪费时间。

网友C:
极点,用了N多年了。五笔要词库干啥,一个字一个字打也比拼音之类快得多,记词库反而增加记忆负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极点,用了N多年了。五笔要词库干啥,一个字一个字打也比拼音之类快得多,记词库反而增加记忆负担。 ...

我从极点转搜狗五笔了

极点太久没更新了。用搜狗还是因为词库更丰富

网友E:
QQ五笔真的挺好用,我原来也是到处找五笔,在坛子里各种搜索,现在一个QQ五笔搞定一切。。当然要装绿色版的,别装全家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QQ五笔真的挺好用,我原来也是到处找五笔,在坛子里各种搜索,现在一个QQ五笔搞定一切。。当然要装绿色版 ...

去官网下就行,哪里会有全家桶?而且还不像搜狗之类的,有什么新闻广告弹窗之类的,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从极点转搜狗五笔了

极点太久没更新了。用搜狗还是因为词库更丰富

搜狗就算了,这软件不干净,搜集硬盘上的东西,记录键盘输入

总之一切必须联网的输入法都不可靠

网友:
看来我也没脱离主流,我也用极点五笔,主要是可拼音混输

楼主:
win10自带的微软五笔,词库好丰富

网友:
电脑qq五笔,手机百度五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狗就算了,这软件不干净,搜集硬盘上的东西,记录键盘输入

总之一切必须联网的输入法都不可靠 ...

搜狗五笔输入法没有广告,其他你说的情况,不清楚。

网友:
以前一直用极点, 后面换了win10,极点兼容性不好, 用了一段时间自带的五笔,各种不顺手,  无意间看到个花儿五笔, 安装试了下兼容挺好,用着也顺手,就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五笔的的核心应该是少重码,词丰富意味着重码也会多,要选择,所以……

在用小狼毫

网友:
QQ五笔 +1
不要用最新的版本,用旧版的在WIN10上可以只按shift切换中英文

网友:
万能五笔

网友:
Win自带的很好用啊

网友F:
怎么那么多用五笔的?我只会拼音。是不是落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那么多用五笔的?我只会拼音。是不是落伍了?

是你年轻~

网友:
极点好,qq五笔虽好,只是担心联网,输入的内容被传到腾讯服务器就不好了,所以放弃qq五笔

网友:
我试一下大家推荐的 小狼毫, 蛮不错的

网友:
念青五笔也不错,用了多年,
但在WIN7不好用,
极品五笔官网:http://www.jpwb.net/index.asp
极品五笔哪个版本最好用?网友可以传上来吗?先谢过,
,

网友:
win10下只发现QQ五笔兼容性比较好,就一直用下来了

网友:
万能五笔, 不过广告有点多

网友G:
微软五笔兼容性最好,但是当时随office2000一起推出的,都10多年了,有点老旧,很多词库没有,
一直没找到微软最新版五笔,难道没发布?
大家有微软的新版五笔吗?

网友:
小狼毫+1
干净

网友:
RIME/中州韵/小狼毫

网友(2020-07-19):
如果有人能把华为手机上自带的输入法弄出来就好了, 多年前用各种五笔, 嫌拼音慢, 但是 用了华为手机后, 发现原来拼音比还能比无笔快.....
可惜在网上找了好多次都没有找到PC版的.

网友:
拼音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微软五笔兼容性最好,但是当时随office2000一起推出的,都10多年了,有点老旧,很多词库没有,
一直没找到微软最 ...

win10自带的不就是最新版吗?

网友:
win7用极点五笔
win10用微软五笔

网友:
极点五笔或极品五笔,

网友:
现在可以用“wubiLex(Win10五笔助手)”。可以导入各种码表和自定义短语编辑导入。
开源地址:https://github.com/aardio/wubi-lex

网友:
搜狗5笔

网友:
我从万能五笔转瘦狗5笔了

网友:
极点十周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