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IMX6的烧写后无法从EMMC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9-07-24):
现在手上有两批MCIMX6G2CVM05AA的产品,第一批做了5片,第二做了2片。这两批都是因为批产前打样。项目是外包的,设计方给我们提供了10片样品功能都是完整的,我们测试完后就给我们发了PCB文件、BOM和源码。然而我们做了两批都不行。
问题:第一批做了5片,能SD卡烧写,烧写完后只能带SD卡启动系统,拔掉SD卡后是无法从EMMC启动的,这一批我们怀疑板子没有做阻抗设计导致的,所有又做了一批

        第二批贴了2片,同样的问题,拔掉SD卡无法从EMMC启动,插卡能启动,测试各项功能都正常。然而这批我们要求板厂做了阻抗,阻抗报告看了也是范围内的。
那么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一般如何解决

网友A:
感觉不是阻抗的问题。会不会原理图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阻抗的问题。会不会原理图设计的问题。

昨晚查了一晚,基本排除贴片焊接,排除板子问题。原理图也应该没有问题,前面供应商交付给我们样品做了两批,每批5片,都是正常的。现在排查下来应该软件根本就没有烧写进去

网友B:
启动方式有没有选到EMMC哦?

网友:
还是自己设计省心

网友C:
启动方式有问题,有预留usb口吗,imx6没有程序下,任何启动方式都会跳转到usb启动,可以使用mfgtool验证下

网友D:
外包的找他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方式有没有选到EMMC哦?

选了,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包的找他们啊~

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外包公司,交货的时候就一拖再拖,就没有后续了。声明:因为有几套订单,验收之前就把余款之类的付完了,我们一度怀疑就是收到货款就是大爷那种公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了,不是这个问题

EMMC的间距很小,种类也多,可以确认一下169与153PIN的型号是否通用,
实在不行,把板子交给替你们开发的人,让他们解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方式有问题,有预留usb口吗,imx6没有程序下,任何启动方式都会跳转到usb启动,可以使用mfgtool验证下 ...

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懂,按道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们手上就一个SD卡,用于SD卡启动,这个SD卡烧写供应商给我们的板子时候就会从EMMC启动(供应商给我们烧过程序,我们调试后再次用我们卡烧程序),然而用这个SD卡烧写我们自己板子时候就不行了,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怀疑烧写了,只是不能从EMMC启动,今天上午打开调试串口看了一下,应该根本就没有烧写进去,没有任何打印信息,如果烧写进去了应该是能看到UBOOT的。今天新买了闪存芯片,到了换一下试试,看看是不是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C的间距很小,种类也多,可以确认一下169与153PIN的型号是否通用,
实在不行,把板子交给替你们开发的人, ...

MTFC4GMWDM-3M AIT这个,没有换过料。实在不行只能找设计人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TFC4GMWDM-3M AIT这个,没有换过料。实在不行只能找设计人员了

I just know that imx6ul can't boot from emmc5.0(from micron), but from emmc5.1(from toshiba).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懂,按道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们手上就一个SD卡,用于SD卡启动,这个SD卡烧写供应商给 ...

很好测试问题,首先你能用sd卡启动,并且有串口,无论任何启动方式都会进入uboot,进入uboot后让其进入uboot终端,测试下读写emmc,看是否ok,另外uboot确实有bug,对emmc5.0版本支持不太好,我调试遇见过,你之前能烧录成功,设计方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测试问题,首先你能用sd卡启动,并且有串口,无论任何启动方式都会进入uboot,进入uboot后让其进入ub ...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那请问一下,如果说烧写成功后,后续批量出货会不会到了客户手上偶尔启动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那请问一下,如果说烧写成功后,后续批量出货会不会到了客户手上偶尔启动不起来 ...

应该不会,除非分区损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外包公司,交货的时候就一拖再拖,就没有后续了。声明:因为有几套订单,验收之前就 ...

楼主不妨说说给了多少定制费 给这种大爷公司呢?现在招一个工程师开发这种项目没有4个人/月也搞不定呀,加上打样之类的,并且开源费用怎么也得10W左右了吧。楼主花了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妨说说给了多少定制费 给这种大爷公司呢?现在招一个工程师开发这种项目没有4个人/月也搞不定呀, ...

费用差不多8万吧。但他们是有现成的开发板,开发板已经全部有了,而且他们用这个CPU做了好多项目,功能都是一样的,只需要底层配置调整一下,板子形状改一下就可以了。主要的工作量应该是在画板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用差不多8万吧。但他们是有现成的开发板,开发板已经全部有了,而且他们用这个CPU做了好多项目,功能都 ...

8万在公司层面已经是很优惠的开源价格了,我原先做项目总以为供应商很配合,最后发现供应商有超出自己预期的利益才会非常配合,毕竟他们还要做其他项目生存。

建议你查一查启动的熔丝位是不是被配置了!

网友(2021-03-31):
imx6可以不用SD卡,直接用EMMC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