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中如何倒序拖拉复制公式?

楼主(2019-07-24):
微软excel表格做了一公式:
=IF(F3=1,"_PV_","0x00")

向右拖动复制可以依次逐个表格填充好=IF(G3=1,"_PV_","0x00"),=IF(H3=1,"_PV_","0x00"),=IF(I3=1,"_PV_","0x00"),这样递增的公式;
有种情况我要序列是倒叙的,如=IF(D3=1,"_PV_","0x00"),=IF(C3=1,"_PV_","0x00"),=IF(B3=1,"_PV_","0x00"),这样递减的公式;
在网上搜了一轮,没有解决的方案。
请网友赐教。

网友A:
这个不可以选中两个带公式的单元格然后往上拖吗?

网友:
可以使用  ADDRESS()  或区域引用的方式   拼接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可以选中两个带公式的单元格然后往上拖吗?

我要向右拖动是倒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