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问低静态功耗(低Iq)的LDO,我想问问有没有低.....

楼主(2019-07-25):
有没有低静态功耗Iq的DCDC芯片?应用于开机时输出电流比较大,而又要求关机时低功耗的场合。
注意:我说的静态功耗不是指关断功耗,也不是指特殊测试条件下的静态功耗(好多手册的静态功耗测试条件都是把反馈脚故意输入较高电压,停止PWM输出时的测量结果)
另外想问一下DCDC需要低静态功耗的话,对外围的电感,肖特基二极管有没有什么选择要求?

网友A:
你说的静态功耗应该是空载情况下电源自身的功耗吧,DC-DC目前都在mA级。

楼主:
如果能在片内加一片低功耗LDO,片内实时监测输出电流,根据输出电流大小自动切换LDO或者DCDC部分输出,这样应该能实现大压差,大电流输出,同时兼顾小电流时的低静态功耗。不知道有没有现成这样的芯片?
没的话IC厂家可以考虑一下开发这样的芯片是否有市场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静态功耗应该是空载情况下电源自身的功耗吧,DC-DC目前都在mA级。

嗯,接近空载情况下(几个uA的MCU待机功耗),整个DCDC电路的功耗(包含芯片外部的电感和肖特基等)。

网友B:
比较大是多大?参数都不给让别人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大是多大?参数都不给让别人咋选。

有200uA以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大是多大?参数都不给让别人咋选。

你是说输出电流比较大是多大是吧?
这个先不管,我想先知道,不管多大输出电流的DCDC,其空载电流最低的产品能做到多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在片内加一片低功耗LDO,片内实时监测输出电流,根据输出电流大小自动切换LDO或者DCDC部分输出,这样 ...

好像还没见专门这样设计的电源芯片。之前需要用到这样的应用时候,都是拿LDO+DCDC自己搭的。TI有款蓝牙芯片自带的DCDC是间歇工作的,不知道有没有用到LDO,没有细究。

网友D:
有uA级别的,看你的应用需求,只不过很多比较贵,比如TI的TPS630xx,记得MPS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uA级别的,看你的应用需求,只不过很多比较贵,比如TI的TPS630xx,记得MPS也有。 ...

看了一下,的确很低,只有几十uA,非常感谢,我再训着线索再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没见专门这样设计的电源芯片。之前需要用到这样的应用时候,都是拿LDO+DCDC自己搭的。TI有款蓝牙芯 ...

嗯,我部分应用里也是用的LDO+DCDC,LDO单独给单片机部分供电,设备关机后会断电的部分全部DCDC供电。关机后单片机把DCDC使能脚关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200uA以内的吗?

MPS的大把低于200uA的,像MP2565就很低

网友:
楼上推荐的DC-DC都很好,留名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MPS的大把低于200uA的,像MP2565就很低

你说这个不算,MP2565的Vf电压是0.8V,测试条件是反馈脚输入固定0.9V,芯片都没PWM输出,而且此时的电流140uA。同样测试条件下的1uA电流的一抓一大把。

网友F:
电感属于储能元件一般不损耗什么吧,肖特基如果是Buck倒是有可能有漏电流,也是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感属于储能元件一般不损耗什么吧,肖特基如果是Buck倒是有可能有漏电流,也是极小. ...

我却觉得耗电的大头应该在电感和二极管上,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厂家在测试的时候,故意给反馈脚输入高于反馈电压的值,这样做只测试芯片的内部功耗,而屏蔽了外部电路的功耗。

网友G:
用过TI的TPS54302 / 54202,Iq在0.1ma左右,还不错。
LT8610可能Iq会更低,不过管脚太多。

楼主:
有些ACDC芯片,会根据负载大小自动切换工作模式。
如果DCDC也能在微电流输出的时候自动减小开关频率,应该能做到比较低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过TI的TPS54302 / 54202,Iq在0.1ma左右,还不错。
LT8610可能Iq会更低,不过管脚太多。 ...

凌特的芯片用不起,还有英飞凌的也用不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却觉得耗电的大头应该在电感和二极管上,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厂家在测试的时候,故意给反馈脚输入高于反 ...

厂家提供的休眠电流只能看看 , 如果是非隔离的DC-DC没有使能端,待机功耗都很高.
电感磁损和二极管压降是会损耗一些 , 但是比起FB分压电阻上的电流来说不足为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凌特的芯片用不起,还有英飞凌的也用不起

TPS54302也就一两块一个,而且还不需要肖特基二极管,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厂家提供的休眠电流只能看看 , 如果是非隔离的DC-DC没有使能端,待机功耗都很高.
电感磁损和二极管压降是 ...

是的,都蛮高的。所以才来问有没有低一点的。楼上推荐的TI的应该已经算很低的了。还是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TPS54302也就一两块一个,还可以吧

TI的还可以,推荐的TI的我都看了。
那个凌特的型号我都没去查价格,直接pas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I的还可以,推荐的TI的我都看了。
那个凌特的型号我都没去查价格,直接pass了  ...

TI的TPS54302如果能集成防电源接反电路就几乎是完美的DCDC了

网友:
IQ就是空载时的功耗,关断肯定是0了,带载功耗就是根据那个 效率曲线表,来计算就可以了。DC-DC都在85%效率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在片内加一片低功耗LDO,片内实时监测输出电流,根据输出电流大小自动切换LDO或者DCDC部分输出,这样 ...

有些SBC芯片带这个功能,英飞凌的就有

网友H:
无线鼠标中用的那些静态功耗比较低,而且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不算,MP2565的Vf电压是0.8V,测试条件是反馈脚输入固定0.9V,芯片都没PWM输出,而且此时的电流1 ...

没仔细看呢吧,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仔细看呢吧,有输出的

反馈电压大于参考电压了,还能有输出吗?
参考电压0.8V,测试条件给反馈脚输入了0.9V。这个套路我上过好几次档了,看看电流好小,实际板子画完测试,电流很大,仔细看才知道其测试条件非常奇葩。

网友I:
怎么没人说tps62740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没人说tps62740

哇,这个厉害。静态电流360nA,10uA输出时效率还大于9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反馈电压大于参考电压了,还能有输出吗?
参考电压0.8V,测试条件给反馈脚输入了0.9V。这个套路我上过好 ...

实测190uA,12V-5V

网友:
Mark一下 TPS54302,貌似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线鼠标中用的那些静态功耗比较低,而且便宜

无线鼠标升压的多,而且大多数输入电压就到6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190uA,12V-5V

那也还不错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在片内加一片低功耗LDO,片内实时监测输出电流,根据输出电流大小自动切换LDO或者DCDC部分输出,这样 ...

你这个想法我也想过,可惜没有这样的芯片。估计切换不可靠吧。还是老老实实单片机ldo,其他部分dcdc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哇,这个厉害。静态电流360nA,10uA输出时效率还大于90%

输入范围太小了,不实用、

上面推荐的那么多 要说厉害 还的是凌特的 LT8610  ,刨除价钱不说 ,你先去看看参数 ,是不是秒杀其他的 。 非常适合一些工作时电流巨大 ,休眠时功耗又很低的应用。  当然前提是工业品 成本不敏感的场合比较好。

除此之外  TPS54302也还不错,  虽然参数比8610差了很多 ,但是胜在便宜。  也是很不错的片子。

网友:
用过,有uA级别的,但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想法我也想过,可惜没有这样的芯片。估计切换不可靠吧。还是老老实实单片机ldo,其他部分dcdc吧。 ...

我们用LDO+DCDC,都出货了。休眠关闭DCDC,使用LDO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输入范围太小了,不实用、

上面推荐的那么多 要说厉害 还的是凌特的 LT8610  ,刨除价钱不说 ,你先去看 ...

嗯,好。我去看下手册看。

网友L:
>同样测试条件下的1uA电流的一抓一大把。
Do you have a list with quiescent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样测试条件下的1uA电流的一抓一大把。
Do you have a list with quiescent current?

字打的快,打错了,1uA是关断电流。很多芯片的使能时的静态电流标的几十微安,但其测试条件是强制向反馈脚输入比参考电压更高的电压值,以使开关输出关闭时测的静态电流,和实际工作时断开输出区别还是蛮大的。
我之前试过JW5026,以为单片机进入休眠后的电流消耗就只有几十微安,实际测试结果远远大于这个值。

网友:
》以为单片机进入休眠后的电流消耗就只有几十微安,实际测试结果远远大于这个值。
So far, I have Tested TI TPS54160 (up to 60V input) with Quiescent current for 113~160uA.
It is good to know something working better.

网友L:
>你说这个不算,MP2565的Vf电压是0.8V,测试条件是反馈脚输入固定0.9V,芯片都没PWM输出,而且此时的电流140uA。同样测试条件下的1uA电流的一抓一大把。
Are you sure? 1uA seems very hard to achieve for SMPS, especially for IC works for high input voltage. e.g. 60V DC input.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说这个不算,MP2565的Vf电压是0.8V,测试条件是反馈脚输入固定0.9V,芯片都没PWM输出,而且此时的电流14 ...

写错了,我44楼已经做了说明了。1uA是shut down关断电流,很多特殊测试条件下标的几十uA的很多的。

网友:
同问一下,静态功耗,你们是什么测试出来的?如何验证实际值与器件标称值的差别?

网友M(2019-09-09):
引用 楼主:
字打的快,打错了,1uA是关断电流。很多芯片的使能时的静态电流标的几十微安,但其测试条件是强制向反馈 ...

看了下JW5026,JW5018,标的参数40~60uA,实测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下JW5026,JW5018,标的参数40~60uA,实测能达到多少?

他这里标注的是反馈电压人为输入比参考电压更高的值,其实是开关管没工作的时候的电流。
我记得实际的静态电流我试下来有十几个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