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 咨询

楼主(2019-07-25):
目前做小功率的比较多,大功率的 48V 1000W 以上的不多,工作在速度模式,需要编码器反馈,大功率的和小功率控制上区别大吗?多谢,请教有经验的坛友!

网友A:
直流无刷大功率应用场合少 这种功率都是闭环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
当然有区别,电流大了后要考虑电流时间,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无刷大功率应用场合少 这种功率都是闭环的伺服驱动器

直流无刷电机加上编码器就是伺服电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加上编码器就是伺服电机吧

直流无刷和伺服电机结构有区别

网友(2019-09-27):
控制方式区别很大,应该是控制的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