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吸收部分,被烧的惨不忍睹,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9-07-25):
负载功率300W内,这个电源是过了EMC的,别人帮忙设计的。吸收电容烧的稀里哗啦的。

网友A:
那么小个继电器3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个继电器300W?

250V/10A的,还小?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那么小个继电器能过10A的电流?

网友B:
板子线路爬电距离不够

网友C:
好像是电容短路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电容短路烧的?

不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0V/10A的,还小?

250V/10A继电器使用300W应该时没问题的,是否是外部有较大的浪涌导致?

负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那么小个继电器能过10A的电流?

300W是1A多,不是1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线路爬电距离不够

大概测了下,1.2mm左右的距离,10nf并在继电器触点哪里

网友E:
看到好多花焊盘,这个有什么作用?应该不是尖端放电吧

网友:
是电容耐用不够击穿短路吧

网友:
是电容耐压不够击穿短路吧(修改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V/10A继电器使用300W应该时没问题的,是否是外部有较大的浪涌导致?

负载是什么

水泵,紫外灯,排风扇

网友E:
触点吸收? 一般不是线圈吸收么,你是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电容短路烧的?

他们给的解释是,电容受外力断裂,然后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点吸收? 一般不是线圈吸收么,你是感性负载?

之前触点不加吸收,开关几次,单片机直接死机,最大负载是水泵

网友F:
水泵这玩意,只要是电机类,有条件还是上接触器,不管单相3相,我就是这么干的。3年了,从来都没事。继电器带接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水泵这玩意,只要是电机类,有条件还是上接触器,不管单相3相,我就是这么干的。3年了,从来都没事。继电器 ...

   就是个   余量留多大的问题而已,,玩电气的不差钱,经常是  100倍~1000倍容量预留罢了,,,

网友G:
300W功率并不高,我另外一个帖子用到是BTA16。工参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2852-1-1.html?_dsign=a3128cbf
吸收电容用10nf/2KV,https://item.A**********/107360.html

彻底放弃继电器了。同样功能的产品用继电器,旁路电容击穿比例大于20%。用了BTA16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好多花焊盘,这个有什么作用?应该不是尖端放电吧

没那么高级,

背面都是端子, 就是焊接牢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水泵这玩意,只要是电机类,有条件还是上接触器,不管单相3相,我就是这么干的。3年了,从来都没事。继电器 ...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水泵这玩意,只要是电机类,有条件还是上接触器,不管单相3相,我就是这么干的。3年了,从来都没事。继电器 ...

嗯嗯,像碰到泵,风机类似的,一般是线路板继电器再带外部继电器或接触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给的解释是,电容受外力断裂,然后炸的

裂纹导致的短路?

反正在这种地方用贴片电容不是个好主意,而且没有R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0W功率并不高,我另外一个帖子用到是BTA16。工参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2852-1-1.html?_ds ...

电容连接错误了

网友H:
电容选择不当,那么小的电容,顶不住的,吸收电容好歹得CBB电容,耐压450V

网友:
痕迹是吸收不好先是板子击穿成半导电状态后再累积放电构成的吧

网友I:
牛 这个继电器可以控制300W电机. 楼主试试30s 启动一次,一次通电10s. 做一天实验,然后把继电器开盖看看触点怎么样

网友:
没明白这个地方贴片电容是干嘛用的

网友J:
0805的电容,胆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0805的电容,胆肥哦

1206的电容

网友K:
1206  也胆肥,让我设计 我不敢 用这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牛 这个继电器可以控制300W电机. 楼主试试30s 启动一次,一次通电10s. 做一天实验,然后把继电器开盖看看触点 ...

我不会告诉你,我用这个继电器去控制600W的压缩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电容选择不当,那么小的电容,顶不住的,吸收电容好歹得CBB电容,耐压450V

看到层才弄清楚他接那了。并到继电器两个触点能不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1206  也胆肥,让我设计 我不敢 用这个电容。

不是我设计的,我一直问设计电源那边,这样设计会不会出问题,他们回答不会。我用这个1206的10nf+1210的39R电容,给15W的电机,都感觉没底

网友:
1000v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到层才弄清楚他接那了。并到继电器两个触点能不炸吗

之前搞EMC,被折磨怕了,就给外发了,吸收哪里,我是并在设备哪里的,RC吸收,后来他们直接并在触点哪里了

楼主:
设计这个电源哪里装的,不知道多少V,我用的是2KV的

网友:
用1026的贴片电容?真厉害,上CBB电容吧。这个安全距离也不够。

网友M:
我理解反向电压大把贴片电容击穿了,爬电距离不够把就近铜皮也烧毁了。看看第四个继电器的贴片电容没有损坏也是奇怪了,这个排版是不是新手做的,新手不可能这样排版和选择电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理解反向电压大把贴片电容击穿了,爬电距离不够把就近铜皮也烧毁了。看看第四个继电器的贴片电容没有损 ...

不烧铜皮,是沿着空的地方烧,很有个性

网友:
瞬间这么大能量?为什么不是最近点,而是中间一条中间介质烧毁呢?

网友:
继电器的规格书建议好好看看,会有收获的!

网友N:
吸收电路没加电阻吗

网友O:
吸收电路改成直插的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吸收电路没加电阻吗

我让他加,他说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吸收电路改成直插的压敏电阻。

试过压敏,偶尔会单片机会死

网友P:
水泵,电机一类的感性负载最好用接触器。继电器触点也要有至少5倍的余量。
另外触点吸收的电容用CBB或CL类电容,吸收电阻要求用1W以上金属膜电阻。     贴片电容抗耐压余量太小了。尖脉冲还能凑活,浪涌一定被干掉。

网友:
好搞笑啊,您这个1206的电容直接并触点,不烧才怪

网友Q:
正确的做法是高压电容(最好用X2,不过贵体积也大,用高压瓷片也可以,就是击穿会烧板,X2电容就不会)串个1W以上的电阻再并触点,看到您这个1206我就想笑

网友:
高压侧布线太近了。

网友Q:
另外这板布的一坨屎,光爬电距离就得NG。不过做家电的,无论软硬,水平都很低。

网友:
1206电容?不该是电阻串联cbb电容吗?

网友:
这种电路直接参考空调压缩机控制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
就是,这布线间距太小了,电容不串电阻并且还是贴片能有多大耐压啊,不烧才奇怪

网友:
用1206做吸收电容,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高压瓷片加电阻

网友:
这是高烧呀,最起码烧到了40度

网友R:
楼主是如何把照片拍的这么清晰的?

网友:
用接触器不是更好!用贴片的电容这设计太有才了

网友:
第一次见识这种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Q:
正确的做法是高压电容(最好用X2,不过贵体积也大,用高压瓷片也可以,就是击穿会烧板,X2电容就不会)串个 ...

笑一笑,十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理解反向电压大把贴片电容击穿了,爬电距离不够把就近铜皮也烧毁了。看看第四个继电器的贴片电容没有损 ...

这种烧法不是一次短时间造成的,是长时间烧的结果 。

网友:
这么多大型插座,插拔应力绝对爆表,贴片瓷介电容内部有裂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另外这板布的一坨屎,光爬电距离就得NG。不过做家电的,无论软硬,水平都很低。 ...

这个是过了EMC的板子,还有不少余量,他们不会设计继电器吸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是如何把照片拍的这么清晰的?

note8 随手拍

网友:
带感性负载,你这吸收电容用的也太草率了吧?!我们一般用高压瓷片电容和CBB电容。

网友:
楼上很多说了,负载端吸收至少应该用cbb或者cl这种薄膜电容,这种电容特点是击穿后还能恢复,但是最正规的应该用安规x电容,失效模式保证为断路
而你竟然使用的mlcc电容,姑且不说耐压是否达标,这种电容失效模式是短路,楼上已经有人提到内部应力变化就可能造成短路

网友:
现在也在做交流电通断控制,用的是继电器+过0光藕+可控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压敏,偶尔会单片机会死

大功率负载在继电器开关时,单片机会死有一系列的处理办法的,仔细了解下继电器的特性再往下做吧。

网友:
这偷锡焊盘的形状别树一帜,就像空了几个脚,对于强迫症的人看着好难受。

网友:
1206的电容耐压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主要是爬电间距问题,是慢慢烧的,至少持续个10分钟

从某个薄弱地方慢慢放电,PCB碳化,碳化后的PCB是会导 ...

我另外一个板子,一个搅拌的电机15W/220v,继电器吸收是1206的10nf+1210的39R,这样用有没问题,都有阴影了,不是并在触点,是并在电机哪里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另外一个板子,一个搅拌的电机15W/220v,继电器吸收是1206的10nf+1210的39R,这样用有没问题,都有阴影 ...

两种并联方法都有,宏发官网上都有说明。
但是吸收电容和电阻,我们真的都是安规X2穿直插1W的,或者电阻个数更多。而且动作次数少的话,220V的触点,带380V的接触器线圈都可以。相当惊险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让他加,他说可以的。

直流回路触点并联吸收回路,必須R-C,您少串联电阻,则电容放电峯值电流是端电压除以电容內阻,烧电容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两种并联方法都有,宏发官网上都有说明。
但是吸收电容和电阻,我们真的都是安规X2穿直插1W的,或者电阻 ...

在重新打样了,用Y2安规+39r  1w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U:
直流回路触点并联吸收回路,必須R-C,您少串联电阻,则电容放电峯值电流是端电压除以电容內阻,烧电容是 ...

我们都有加的。但是50W以下的,我们加的是1206的电容和1210的电阻而已

网友:
5楼正解,搞电子的很多不懂电气,经常见到这种设计,简直是玩火。

楼主:
又烧了一个,着火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烧了一个,着火了

赶紧想办法把,这样下去不是个事,用户要失去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赶紧想办法把,这样下去不是个事,用户要失去信心了

客户已经崩溃了,把那些板子退回来了。我们自己重新做了一些给客户,就是过不了EMC,这个需要过医疗EMC

网友:
至少要RC吧,C用CBB,楼上的都说过了。还有就是如果EMC比较在意,有专门的EMC滤波器啊·····也不那么贵的,十几块一个吧那个就随便搞没压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客户已经崩溃了,把那些板子退回来了。我们自己重新做了一些给客户,就是过不了EMC,这个需要过医疗EMC ...

其他地方先不要改动,尽量一样,就这个出问题的地方按照坛友说的思路改好先救急下,等过了这个困难期再帮客户彻底的整改好,重新获得信任啊

网友V:
我们做过实验104/400V的CBB直接并在触点(220V电磁阀和风机负载),不停的切换,几个小时候容量已经没有了,更何况你这mlcc还不串电阻。改R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他地方先不要改动,尽量一样,就这个出问题的地方按照坛友说的思路改好先救急下,等过了这个困难期再帮 ...

  电源板的另外一个地方的电容也炸了个。现在先搞一个,不管EMC了。能用先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们做过实验104/400V的CBB直接并在触点(220V电磁阀和风机负载),不停的切换,几个小时候容量已经没有了 ...

是不是频繁切换导致长时间高频次超过耐压,提前老化失效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T:
两种并联方法都有,宏发官网上都有说明。
但是吸收电容和电阻,我们真的都是安规X2穿直插1W的,或者电阻 ...

X2电容选多少容量和耐压?我看了下隔壁好像耐压比CBB都要低不少,CBB随便都能上1K甚至3KV。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们做过实验104/400V的CBB直接并在触点(220V电磁阀和风机负载),不停的切换,几个小时候容量已经没有了 ...

薄膜的自愈特性,将薄膜镀层全部烧蒸发了吧

网友:
只用一个 1206 电容并继电器触点,这设计真是胆肥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W:
X2电容选多少容量和耐压?我看了下隔壁好像耐压比CBB都要低不少,CBB随便都能上1K甚至3KV。 ...

安规电容,额定电压就没有高的。因为它都是要求几千伏还不能被击穿,所以这种场合,我们基本是找一个就行了。比如X2
容量也不大,220nF上下

网友T:
引用 楼主:
电源板的另外一个地方的电容也炸了个。现在先搞一个,不管EMC了。能用先 ...

你们定型的时候,难道没做过负载寿命测试吗?我们一般就是再对付的时候,也得带上超过额定负载20%左右的负荷,按照实际操作动作频率2倍,折腾2个小时。不失效,发热在设计范围内才行啊

网友:
搞笑的设计,还说不是电容的问题。
电容直接并在触点上,除了造成峰值电流,当负载是感性负载时,还会在断开时造成LC谐振,这时的电压电流就可能远远超过电容的指标了。中学老师应该示范过LC振荡的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们定型的时候,难道没做过负载寿命测试吗?我们一般就是再对付的时候,也得带上超过额定负载20%左右的 ...

我们提供一个板子外形和端子位置,和他们说要加吸收。我说要加RC,他说他知道,供板子的时候就一个电容连接到触点了。。。。

网友:
必须用安规电容,贴片电容不行的。

网友:
上插件的压敏电阻吧,1206的电容功率容量不够。

网友:
直接淘宝采购一个RC串联模块,并连载负载两端就搞定了。。。或者在电路板上面布局一下!你这是小磁带机电动机两端并联电容的做法……

网友:
看来高手如云,看这种帖子才长知识!一个问题牵动大家的心

网友:
高手如云,这种帖子长知识

网友:
电容用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水泵这玩意,只要是电机类,有条件还是上接触器,不管单相3相,我就是这么干的。3年了,从来都没事。继电器 ...

开关也行吧,接触器体积太大了。有一种LA38开关, 触点是面接触,平行接触,不像很多继电器,杂牌LA38开关,是斜面,点接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安规电容,额定电压就没有高的。因为它都是要求几千伏还不能被击穿,所以这种场合,我们基本是找一个就行 ...

多谢兄台指点!那就找X2电容啦。

网友W:
那么问题来了:

继电器断开之后,实际通过继电器触电的RC和外部设备,以及外部电源,是构成一个完整回路的,确切讲实际仍然是带电的。那么在此时拔除外部设备和电源,如果外部电源是220V常见的交流,设备是感性或阻性负载,次数在这个RC吸收电路的电容C上,有极大的可能存在充放电残留的电荷,使用0.1或0.22uF的X2电容,如果不凑巧,这个电压还很可能是很高的,加上电容绝缘度高,这个电能在电容上的保持实际会很长。

有木有朋友被这个电容上的电荷电击过?如果有,那是不是该给这个电容加几个串联的大阻值电阻做一个泄放呢?

网友:
这样吸收不行的。最好换接触器。或者触点间距大的继电器,基本就不用吸收了。如果非要用这个元器件,吸收电容选cbb的,耐压尽量高。再加个电阻,RC吸收。

网友:
继电器引脚处PCB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W:
那么问题来了:

继电器断开之后,实际通过继电器触电的RC和外部设备,以及外部电源,是构成一个完整回路的 ...

想法很好,我思考一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W:
那么问题来了:

继电器断开之后,实际通过继电器触电的RC和外部设备,以及外部电源,是构成一个完整回路的 ...

没找到类似的说明,但发现了这个,220V的负载似乎不适合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W:
引用 网友T:
没找到类似的说明,但发现了这个,220V的负载似乎不适合使用这种方法

谢谢解答,这样的说明难道如果是控制220V,继电器一侧的仪表的供电和开关切换都要做到位?

算了吧,我干脆拿2,3个1M左右的电阻串联,做个泄放。

网友T:
引用 网友W:
谢谢解答,这样的说明难道如果是控制220V,继电器一侧的仪表的供电和开关切换都要做到位?

算了吧,我干 ...

做到位?没明白,什么意思呢

网友W:
引用 网友T:
做到位?没明白,什么意思呢

你看下方那个图,是适合高压的,那个RC回路是并联在负载上的,但是一般的继电器输出控制,只是一个开关而已,我们常做的就是并联在开关上 ,如果要并联在负载上,那么必须在控制的一侧,事先把电源要接入,最后留给用户的是一个可控的插座而已,但是这样做,一方面电路复杂了,另一方面,对用户而言,也是被框死了,所以我说还是照旧并联在开关上,然后C上再并联几个串联电阻,断开后给C缓慢放电,但是这样的控制会在断开后,由于电容的交流阻抗不是极大,仍会有几mA的漏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看下方那个图,是适合高压的,那个RC回路是并联在负载上的,但是一般的继电器输出控制,只是一个开关而 ...

对的,那种方法,220V电源都需要你板子供应才行。也就不是干接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水泵,电机一类的感性负载最好用接触器。继电器触点也要有至少5倍的余量。
另外触点吸收的电容用CBB或CL类 ...

麻烦问一下,电阻和电容的参数怎么选择?电阻和电容串联的关系吗?

网友:
我一般采用 RC串联  并在触点两端(注意:这种方式会有小电流流过负载)  R一般是10----100欧  1W以上的电阻 首选线绕电阻,功率小可以用金属膜的
  C一般0.1u-----10u      经验值  2kw以下负载   0.22u (CBB   1000V  ) 100欧(2W);  功率越大取电容越大

网友:
你说的 在继电器动作时候单片机死机,和继电器触点烧毁。这应该是两个分别的问题,继电器烧毁看起来像爬电,因为我观察到是相邻继电器最外面那个触点之间过电流,黑色碳化轨迹,所以我觉得线间距太近了。单片机死机的问题可能和DIDO阻抗有关。

网友:
你这个继电器控制部分的原理图可以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帖子学到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