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将手机模块中的SIM卡放到远端

楼主(2019-07-25):
有一项目,要求SIM卡和手机模块分离,但要完成打电话的功能,请教如何实现?现想用三路的无线模块分别传输RST  CK IO信号,有没有好的芯片推荐

网友A:
不要sim卡不就是了
es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sim卡不就是了
esim

esim 模块不支持,再说,我一模块需2000张SIM卡,也不好做

网友B:
主要看实时性的要求,不严格的话你走ip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实时性的要求,不严格的话你走ip都行

请教走IP如何操作

网友:
想多了吧,这还远程

网友:
关键字  coip  goip  语音落网关

楼主:
行不通的 本方案的目的是要帮运营商推销电话卡,卡卖越多才是目的,也就是说需要一个模块配N张卡

网友:
这是搞电话营销才会用到的吧?

网友C:
不干好事的,广告机都需要这样的方案

网友D:
一个模块N张卡?同时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走IP如何操作

已经有厂家实现了这个功能,最基本的方式就是 用FPGA直接对 RST,CLK,DATA,采样,然后传输到远端再用FPGA还原。
你找一个语言网关的厂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模块N张卡?同时用?

N张卡都有可能在一个模块上用,不是同时,分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有厂家实现了这个功能,最基本的方式就是 用FPGA直接对 RST,CLK,DATA,采样,然后传输到远端再用FPGA ...

这个时序单片机就可实现,只是无线传输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F:
我就用4051就切过8张卡的,2000张卡数字太大了

网友:
不就是sim卡银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用4051就切过8张卡的,2000张卡数字太大了

一个4051可以切8个,串两层就是64个,串三层是512个,串四层4051就可以切4096个了,够你的需求了。
问题是四个4051串起来的电阻会不会太大

网友:
多么神奇的需求.

可以去研究早年卫星电视以及身份证读卡器, 他们貌似用过类似技术

网友:
这个需求动机不单纯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用4051就切过8张卡的,2000张卡数字太大了

是通过无线切换的,理论上多少张都可以

楼主:
相当于SIM卡和机身无接触连接

网友:
估计是养号用的

网友G:
模拟sim卡时序就好了,因为涉及加密解密,所以不能直接模拟卡,只能模拟时许,信息从远端的真实卡上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拟sim卡时序就好了,因为涉及加密解密,所以不能直接模拟卡,只能模拟时许,信息从远端的真实卡上获得 ...

我现在是解决怎么传输问题,有什么好的传输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干好事的,广告机都需要这样的方案

估计是,估计一机多个卡快速切换的,现在的垃圾电话短信都是这种形式,手机黑名单根本档不住

网友:
搞垃圾短信推销?

网友:
专业薅羊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