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扩展库能不能加入一些薄的功率电感呢?

楼主(2019-07-25):
SMT基础库和扩展库一直抵制贴片功率电感,可是那种体积比较小,又很薄的功率电感,比如SWPA5020一类的,这样的需求也很大,很多板子上都会有        DC/DC,如果打样几个的话,可以手工焊,如果小批量,手工焊就太慢了,SMT能不能开放一些体积比较小的贴片功率电感呢?顺便再问一下,客户邮寄物料,有了时间表没有,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上线呢?

网友:
我觉得也是 我基本上每块板的电源电路里都会用到这些电感 每次回来补焊很费劲

网友:
我觉得是SMT贴的DCDC配套电感值都应该有支持。

网友:
确实应该增加贴片功率电感,DC-CD很常见,绕不开。

网友A:
功率电感有计划支持的.   功率电感还有些问题点没解决干净,  会解决一部分电感

      元器件比较高 的 解决不了.

      引脚成像后亮度比较大, 机器视觉经常变化, 这种暂时解决不了.

      封装名 "离奇" 乱, DMF检查库 只能一个一个的绘制, 效率很低.

      易碎, 不能磕碰, 包装要求比较很高

     下图这种 也是属于 机器视觉经常变化的, 引脚成像后亮度比较大,  经常停线调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电感有计划支持的.   功率电感还有些问题点没解决干净,  会解决一部分电感

      元器件比较高 的 解 ...

可以选择支持一体成型的电感 ,比如

网友:
完全赞同,功率电感,电解电容两类料能够贴的话。是嘉立创前进的一小步,广大电工的一大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电感有计划支持的.   功率电感还有些问题点没解决干净,  会解决一部分电感

      元器件比较高 的 解 ...

其实这种磁胶电感现在用的挺多的,厚度薄,体积小,漏磁低。版主贴图的这颗电感,我刚好用到,现在想不明白,既然是贴片物料,就是用机器来贴的,视觉经常变化, 引脚成像后亮度比较大是不是机器调的问题,总不能机器这么挑元件吧。

楼主:
如果支持了客户邮寄物料,是不是也要加限制,功率电感不支持来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种磁胶电感现在用的挺多的,厚度薄,体积小,漏磁低。不知道这个引脚和视觉成像有什么关系,引脚在 ...

相机就是拍的肚子,而不是正面。

网友:
电感容易手工焊接,如果电感SMT的话体积大不便于快递(易磕碰掉)。所以还是多支持手工不易焊接的芯片类吧

楼主:
所以需要可以贴一些小体积薄型的功率电感呀,小部分能贴总比没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机就是拍的肚子,而不是正面。

嗯,确实是,相机是元件吸取之后拍肚子的。

网友C(2019-08-28):
已经习惯把一体成型的电感放在背面,方便手工补焊。希望支持部分一体成型的电感,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习惯把一体成型的电感放在背面,方便手工补焊。希望支持部分一体成型的电感,座子。 ...

这里搜索  功率电感

网友:
有这个电感,也会省很多事的,有时候就差个电感需要手工焊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