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能自己更换电池的现款主流手机吗?

楼主(2019-07-25):
如题,现在还有能自己更换电池的现款主流手机吗?

现在的手机都不可拆卸电池,挺烦恼的,比如苹果手机电池损耗86%,拆壳又不划算,不拆壳又不太耐操~~

看到有moto z系列,可以加电池后背,勉强凑合

怀念当年note4的时候,换个新电池又是一条好汉。。。。。

楼主:
类似三星,大概电池就扛一年的。。。。note1,note4,S6 edge经验。。。。。sony xl39h,四五年了,貌似电池还不错

网友A:
支持快充加快充充电宝吧。

网友B:
LGV20 最后一款可换电池。8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LGV20 最后一款可换电池。820

烧龙820 惹不起

网友:
不玩游戏还行,

网友:
买 3k 以下的手机,一年半到两年就换,就不用管电池了

网友C:
苹果手机怎么看电池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快充加快充充电宝吧。

就是不太想带额外的充电宝;

而无线充电,出门在外,没地方无线充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手机怎么看电池损耗?

设置——电池——电池健康,有惊喜~~~用1年都降到90%以下

网友A:
主流就是不换电池,还是像主流屈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V20 最后一款可换电池。820

一看老哥自信的回答,就知道有料,最佳答案就是你了~~~

不过看了LGV20了,好像评价不是太好,只能转moto z系列了。。。

楼主:
呃。。。最佳答案刚刚选好。老哥又冒出个G5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就是不换电池,还是像主流屈服吧。

不说1W+的手机,买个7k~8K的手机吧,一年后要开壳,感觉就很不划算啊

当年我的s6 edge,换电池的时候,搞崩了后盖玻璃,很不爽的,就卖了。。。。

网友D:
选个主流手机,一年后换电池,怎么也比买个能换电池配置差的机器好的多吧,主流手机都能防水了,即使换了电池不防水了,就当能换电池的手机用,体验那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个主流手机,一年后换电池,怎么也比买个能换电池配置差的机器好的多吧,主流手机都能防水了,即使换了电 ...

当年我的s6 edge,换电池的时候,搞崩了后盖玻璃,很不爽的,就卖了。。。

如果能完美换电池,不损外观的,防不防水,倒无所谓~~

但是花了防水的钱,一年之后开盖没了,就觉得亏啊~~

网友:
苹果开壳自己换电池

网友:
现在手机后壳都流行胶粘的,不太好开,换电池的随着手机轻薄化基本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类似三星,大概电池就扛一年的。。。。note1,note4,S6 edge经验。。。。。sony xl39h,四五年了,貌似电 ...

同样感觉note4我用坏3块原装电池(原装+售后换新1块+奶东自营)现在换台便宜的厂妹机nex一年了电池状态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感觉note4我用坏3块原装电池(原装+售后换新1块+奶东自营)现在换台便宜的厂妹机nex一年了电池状态还 ...

1年内,各家电池,个个都是靓仔~~呵呵

三星电池,我用过的,都是第二年不行;它的不行还不是表现在续航短,而是表现在电量显示还有30%~40%,然后一打电话,会自动关机之类的,无解~~只能又换靓仔电池才行。。。

网友:
iphone开盖换电池也很容易,能上这个论坛的基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年内,各家电池,个个都是靓仔~~呵呵

三星电池,我用过的,都是第二年不行;它的不行还不是表现在续航 ...

经常用快充的问题,切换到普通充电,电池可以很久的

网友(2019-08-29):
6s用了三年了,最大容量显示88%,这个数据可靠吗

网友F:
现在的手机都是模块化,拆拆也很方便啊,感觉没啥差别。像iphone6系列还不带胶的,几分钟就可以换好电池了。对于电工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手机都是模块化,拆拆也很方便啊,感觉没啥差别。像iphone6系列还不带胶的,几分钟就可以换好电池了 ...

现在胶粘玻璃壳的,自己换完都不想再拥有了~

网友G:
现在的手机虽然电池内置,前后壳基本上都是不干胶加卡扣,对于电工来说只要手巧点的还是可以开盖换电池的,网上教程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手机虽然电池内置,前后壳基本上都是不干胶加卡扣,对于电工来说只要手巧点的还是可以开盖换电池的, ...

不需要加热台吗?没有加热台怎么搞

网友:
iPhone4/5/6一直自己换。到8就不敢换了,有防水胶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加热台吗?没有加热台怎么搞

找个电吹风调到高热,均匀的吹后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电吹风调到高热,均匀的吹后盖

吹头发的电吹风就行?还不太敢试,怕屏碎了。。

网友:
某水果6P我自己换的,费了好带劲弄下来胶条,结果假货宝的东西真不给力,卖了不少的商家,出货的还是垃圾,一个月下降的要命,没法最后找了专业的极客修,起码换上去的能用啊!

网友:
电池来源,淘宝的看了几家感觉都不可靠

网友:
现在用三星note9,感觉电池太给力, 早上出门前充满电,轻度使用回来还有50%的电。

网友I:
水果456plus不都是可以自己换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水果456plus不都是可以自己换的嘛!

老机就不谈了吧,当年三星还可以更换电池设计,不更香?

网友J:
买个带电池的手机保护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个带电池的手机保护套吧

moto z 的电池后盖,用着还可以

网友:
拆手机换电池 多电工来说应该不算很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