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优的给身份证扫描件加水印的方法

楼主(2019-07-25):
现在有很多地方需要身份证扫描件。但我都想加上水印再给到对方。

其实我电脑里最存着【身份证扫描件】,但需要加水印。

在PDF里,或者WORD里,添加水印,再生成一个新的PDF,
这个【水印】其他在这个数字文件里是以一个组件的方式存在的。软件上是可以破解去取水印的。

我现在的办法是:

1. 先用打印机,打印一张水印图。

2. 然后把这张纸重新放进打印机里。再打印【身份证扫描件】。
3. 然后再拿出来【扫描】一次成PDF。发给对方。

这样的话,由于水印跟身份证信息是完全成为一个图像,深度重合了。比较难为破解了。

缺点也存在,图像给过打印扫描,模糊了很多。

但是我在想,水印图是有数字文件了,身份证扫描件也有数字文件了。

能不能有更好的图片处理软件,直接合成一个图片。

谢谢。

网友:
水水的证件:http://www.simpletool.cn/,不放心可断网加水印。以前有开源代码,现在好像没有了。

附上以前下载的开源代码:

网友:
扫描完图片转成pdf , pdf软件就有加水印功能 , 加完水印再转成图片

网友:
Linux convert 命令转一下,就不可分割了,我签合同就是这样操作。

convert -density 300  ori.pdf target.pdf

楼主:
刚测试了一个 光影魔术手,  均转为图片后,使用 水印功能里的 正片叠底 ,可以实现我楼主位的功能。

网友:
楼主没用的水印都是一样的色,PS选好很快就移除了。

网友:
能加  自然就有软件能还原

网友:
除了水印外,身份证双面复印件的时候,用别人的正面+自己的反面。
谁特么查真伪,也就瞄一下罢了!

网友:
手机app叫扫描全能王,你值得拥有

网友:
有了你的信息用软件生成一张身份证图片就行了
干嘛要和你加的水印过不去呢

网友:
水印工具,看看哪个好用点

网友:
这是为了身份证复印件用于专门的用处吗?

网友:
不清楚光凭扫描的身份证能干什么坏事,能贷100万不?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直接身份证的图片上,打开用画图软件加上水印,然后pdf,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1.把身份证扫描成pdf.  2.pdf软件打上水印  3. 打印成纸质文件

网友:
不加水印会被盗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