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威廉价SSD使用问题求助:过一段时间不读写就挂掉

楼主(2019-07-25):
今年618买的,光威1.5TB的SSD,不到700元,寻思反正有5年质保,拿来做Steam和Origin的游戏仓库盘吧。

现在问题如下:

1,刚开机的时候,啥问题没有,各种测试都ok。

2,过一段时间(30分钟),没有对此盘进行读写操作,再想复制个文件啥的,就会提示“位置不存在”。效果跟把线拔了差不多。

3,出现了此问题,重启也不行,重启进Bios看不见此盘。

4,必须的关机,然后再开机,一切恢复正常。

5,重复步骤1。。。

求助万能的坛,咋办?

PS:过了15天,只能返修。现在二手东售后,轻则15天,多则1个月。最好是自己能解决就解决了。

网友A:
SSD,只相信2-3元/GB的价位

网友:
可能需要换固件

楼主:
去官网看了,好像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只相信2-3元/GB的价位

用好SSD装游戏,实力还不允许。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过热造成的。用风扇一直吹试试。

网友:
这么蛋疼,看起来像固件bug. 我也在计划买个仓库盘来着,看来最好还是选个靠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SD,只相信2-3元/GB的价位

现在不是以前了,1元/GB的大厂产品(三星、浦科特、东芝、英特尔等)有很多。

网友D:
跟我的16G假金士顿一样,拷贝超过5分钟就提示找不到位置。但容量确实足16G

网友:
再说一遍,系统&应该程序INTEL SSD,仓库机械盘,系统&应用程序整盘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过热造成的。用风扇一直吹试试。

温度一直显示30度,一点波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的16G假金士顿一样,拷贝超过5分钟就提示找不到位置。但容量确实足16G

不是,我这个是一致拷贝没事,闲下来时间长了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这个是一致拷贝没事,闲下来时间长了不行。

进电源管理把hipm和dipm关掉试试。可能是不兼容。或者直接禁掉20分钟自动关闭硬盘。

网友:
升级固件。看看网上有没有开卡软件可以重新开卡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电源管理把hipm和dipm关掉试试。可能是不兼容。或者直接禁掉20分钟自动关闭硬盘。 ...

感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电源管理把hipm和dipm关掉试试。可能是不兼容。或者直接禁掉20分钟自动关闭硬盘。 ...

在网上找到一个方法:
找到对应固态硬盘的SATA端口,将“Hot Plug”热插拔支持选项从Disabled改为Enabled。也能起到禁用HIPM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电源管理把hipm和dipm关掉试试。可能是不兼容。或者直接禁掉20分钟自动关闭硬盘。 ...

感谢大神,根据你的提示,找到了这个文章,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https://www.jianshu.com/p/8633e0486420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SD,只相信2-3元/GB的价位

现在就是三星,英特尔都不用这么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现在就是三星,英特尔都不用这么贵。

前几个月买三星的 PM830,60GB 也要 98 的样子。合算来大约 1.6元/GB。

啥时候真能降到一元以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以前了,1元/GB的大厂产品(三星、浦科特、东芝、英特尔等)有很多。 ...

的确,1元是个很关键的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前几个月买三星的 PM830,60GB 也要 98 的样子。合算来大约 1.6元/GB。

啥时候真能降到一元以下就好了 ...

MSATA的SSD几乎是所有接口的SSD中性能最差的,还贵。

U.2接口的PM983十几天前才卖不到1000,1.92TB. 不过(据说)是流出的企业盘,不知是不是清零盘,现在也涨价了不少,没敢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MSATA的SSD几乎是所有接口的SSD中性能最差的,还贵。

U.2接口的PM983十几天前才卖不到1000,1.92TB. 不过 ...

U.2很蛋疼的有木有。企业级U.2有PCIE扩展器,可以一拖N,可是普通家用电脑只能接一个 而且不兼容SAS和SATA,只能用U.2。注定与家用无缘。

网友:
引用 网友E:
U.2很蛋疼的有木有。企业级U.2有PCIE扩展器,可以一拖N,可是普通家用电脑只能接一个   ...

家用通常也不会挂很多个啦。可以PCIE转,也可以M.2转。主要是便宜,差不多5毛1G了,速度还可以,写全盘不掉速。

当然这个缺点是不少的:来路不正;售后不靠谱;难说是否是淘汰品;接口特殊…… 否则再贵几百也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前几个月买三星的 PM830,60GB 也要 98 的样子。合算来大约 1.6元/GB。

啥时候真能降到一元以下就好了 ...

赶在前几天刚涨价的时候360元入手了一个512G的PM871,SATA通道的。

网友(2019-08-26):
引用 网友H:
赶在前几天刚涨价的时候360元入手了一个512G的PM871,SATA通道的。

还是机械的好用

网友I:
我以为这货是国外品牌,买来了。然后一看是深圳的,就给退了,,,

网友:
偶尔用,速度慢,还没出现过掉盘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以为这货是国外品牌,买来了。然后一看是深圳的,就给退了,,,

解决了休眠问题后,这个盘还是非常好的。
目前一切正常,用来当游戏仓库和虚拟机盘,对体验提升非常明显。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赶在前几天刚涨价的时候360元入手了一个512G的PM871,SATA通道的。

512的只要360?新的还是二手啊?能给个购买渠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只相信2-3元/GB的价位

368买的512G的mx500瑟瑟发抖中

网友:
5毛钱一个G,跟几年前机械硬盘一个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512的只要360?新的还是二手啊?能给个购买渠道吗?

PM871 ,OEM盘,性能一般,不过我的笔记本只能用这个接口的。现在估计那价格下不来了,原来淘宝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