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水货手机耗电好像挺快?求科普

楼主(2019-07-25):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水货手机耗电好像挺快?

1、二手机是肯定,但是有些还是非常之新的,电池损耗说不上;
2、有人说是国外手机硬件上缺少中国国内的频段,装上国内的sim卡后不断的在搜索信号,同时也因为缺少频段,信号差,手机要增大功率发射,导致耗电贼高;
3、谷歌全家桶什么的,可以禁用,看电池耗电量统计,禁用后的全家桶也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都是了解到的比较表象的原因,有专业人士科普下真正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
主要还是连不上google相关网址吧,不停的发送请求。频段水货机要用fdd比tdd待机多耗电。

网友A:
重刷一下就好了。我的老note4刷机前一个小时能掉20%,现在只掉5%

网友:
应该是登录不上服务器,后台不停连接

网友:
之前我换个系统主题就好了

网友:
不要好像。说出你是什么牌子哪个型号。
然后你的参考对比对象。
我用的几款水货,电池都挺耐用的啊。

不过有一点,微信对原生系统支持不好。指纹什么的就不说了。时不时就会出现微信字体大小异常。经过多次测试,与相机App有点关系。
以前用nexus6的时候就有这现象,现在的HTC也是。

我装的应用不多,但有的银行app非常的耗电,只是举例,多留意是哪个app在跑电。

网友:
我最开始的欧版moto defy,后来的美版moto G2,再来是美版的moto nexus 6,美版moto z,现在的港版HTC exodus1,美版moto z2。

哈哈。
放心用吧,手机耐不耐与用法关系比较大。

网友B:
这么多用水货手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用水货手机的啊。

便宜好多啊。。。。不看续航等细节,只看硬件的话

参考S10+,美版单卡,8+128,充新只要3500了;看下同期的京东行货,要6999,贵一倍

3500,可能对很多大侠,也就一天工资,但是这3500,也可以做不少事情了,比如买点吃的,哈哈哈

楼主:
国行手机,双卡+电信卡,再过去的几年,的确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所以能卖高价

假如避开这些死穴,比如用单卡,也比如现在出的,很多都是全网通了,也没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刷一下就好了。我的老note4刷机前一个小时能掉20%,现在只掉5%

你刷哪个版本,能否提供固件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刷哪个版本,能否提供固件地址,谢谢!

从广告信息弹窗屏蔽来看,只能刷6.0.1了。我是国行,刷的CHC版本,你网上搜吧。百毒我存了一大堆,不知道哪个是6。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便宜好多啊。。。。不看续航等细节,只看硬件的话

参考S10+,美版单卡,8+128,充新只要3500了;看下同 ...

在哪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可以买到?

去论坛翻翻,有挺多人做这些的,比如38hot里面的某蛋,某龙;之前本坛的某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