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Kicad 焊盘怎么设置吗?

楼主(2019-07-25):
看图焊盘外边有 一圈线这个是什么啊?怎么设置,ERC报错间距小

网友:
这个圈是焊盘到线、焊盘到焊盘的最小间隙。最小间隙可以在电路板设置里修改。

楼主(2020-08-19):
这里设置一下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设置一下就OK

非常感谢,又弄明白了一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