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烧录后复位电路异常问题

楼主(2019-07-25):
1,使用外部时钟则复位信号变成几十KHz的尖脉冲,程序只能烧录一次
2,使用内部时钟(没有PLL的情况),程序可以正常执行,但是我调用SPI相关功能,复位信号马上异常,同样变成几十KHz的尖脉冲
3,在不烧录程序的情况下复位信号是正常的
4,同样的程序在我其他板子(只是同样MCU)上面,时钟工作正常,SPI工作正常
5,更换芯片后(确认芯片没问题),还是同样的现象
6,网上查资料,说电路中有充电电路可能会有干扰,我去掉充电芯片后还是没有改善
7,其他电路都是平时用过好多次的,不会存在原理性问题

诸位大神,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查查,上错料了吧。。。。

阻容那些。。。。之前被坑过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上错料了吧。。。。

阻容那些。。。。之前被坑过一回

电压什么的都没问题,哪部分的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什么的都没问题,哪部分的阻容?

我上次是那两个225电容,内部稳压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是那两个225电容,内部稳压的滤波电容

跟我的现象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的现象一样吗?

当时时钟跑不满,低频ok,高频当机~~

也大概是操作spi的时候挂了

网友B:
我遇到过option bytes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你的也是呢

网友C:
这应该是外部信号的问题吧,检查下芯片的电源管脚电压,时钟管脚的时钟,信号管脚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option bytes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你的也是呢

你的是什么现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外部信号的问题吧,检查下芯片的电源管脚电压,时钟管脚的时钟,信号管脚的信号 ...

时钟电路,复位电路,各管脚信号都检查了,实在不行只能一点一点去掉试了。
复位电路信号出问题的时候,时钟信号也有类似频率的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现象啊?

我的现象是启动后300ms左右准时复位,用示波器能看到复位引脚有复位信号,这是单片机看门狗被使能了,可以通过stlink 配置option bytes 来关闭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