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拼的拼板,小批量量产之前验证,验证1片,还是2片

楼主(2019-07-25):
2拼的拼板,小批量量产之前验证,验证1片,还是2片,

验证1片就已经能确保万无一失了吗?

板子比较复杂,器件多。

网友A:
上周刚被坑。公司的板在三家板厂同时打样,由于时间原因,只验了回样最快的那家。试产时贴了三家,结果其中一家的板贴完就短路了。查了下,PCB给做短路了

问题板:

正常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周刚被坑。公司的板在三家板厂同时打样,由于时间原因,只验了回样最快的那家。试产时贴了三家,结果其中 ...

太吓人了吧,
这个短路的问题 是怎么搞出来的,

这么明显的错误,搞gerber的是多动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吓人了吧,
这个短路的问题 是怎么搞出来的,

还不清楚,让板厂的人返工处理,把孔挖掉。

网友B:
当然是两片都要验证,你不能保证拼板和板厂后期处理,会不会出现问题,比如拷贝的时候丢掉某些线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周刚被坑。公司的板在三家板厂同时打样,由于时间原因,只验了回样最快的那家。试产时贴了三家,结果其中 ...

你这两块板,如果发到三个厂家的PCB或者Gerber文件相同,明显就是厂家工程处理失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两片都要验证,你不能保证拼板和板厂后期处理,会不会出现问题,比如拷贝的时候丢掉某些线等等。 ...

两片都验证了。

看来拼版越多越麻烦。

复杂的板子还是少拼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