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ta256字节,xdata256字节,如何建260字节数组?

楼主(2019-07-26):
直接不指定内存区间定义吗?

网友:
什么单片机

楼主:
51单片机。
试了,报错。
提示ram溢出。
有无办法一个数组跨data与xdata的?

网友:
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
试了,报错。
提示ram溢出。

大哥 问你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51

网友:
xdata 用 MOVX 访问的,data 用 MOV 访问,你这两个都不在同一个地址空间怎么搞

网友:
有意义吗? +1

网友A:
实现不了的, 只能分开2段来定义,用软件拼成260

网友:
换单片机吧,51中也有很多内存1K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不了的, 只能分开2段来定义,用软件拼成260

是的。我搜索+尝试了。
只能换单片机。

网友:
你需要的不是换单片机,而是提高编程技巧,

网友:
两个拼一下?

网友:
分两个数组即可

网友B:
用一个结构体内部两个数组,一个定义在data,一个定义在xdta

网友:
。。。总共才256+256,搞260数组,还因为数组实现不了换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结构体内部两个数组,一个定义在data,一个定义在xdta

我赌编译器不通过

网友C:
了解一下STC有256+5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一下STC有256+512的

有,联系了一个256+768的
兼容st003脚位

网友:
全用光了,内存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