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把这个电路图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9-07-26):
这个电路是一个放大电路,但是不是完全明白,还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第一级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第二级射极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第二级射极跟随器。

您好,可以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吗?还有放大倍数可以算出来吗?谢谢您

网友:
电流并联负反馈放大器

网友:
反向放大,假设你的偏置是合适的,那么在通带区域,估算电压放大倍数是:1 / ( R6||R7 / ( R6||R7 + R5 ) ),40dB

网友B:
反向放大,假设你的偏置是合适的,那么在通带区域,估算跨阻放大倍数是:1 / ( R6||R7 * ( R7 / (R6 + R7 ) ) ),-90dB

网友C:
T1漏接个接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放大,假设你的偏置是合适的,那么在通带区域,估算跨阻放大倍数是:1 / ( R6||R7 * ( R7 / (R6 + R7 ) ...

如果工作在饱和状态下,这个电路放大倍数多少啊,以及怎么分析,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漏接个接地电阻。

T1是测试点,没有漏接电阻,这是别人的电路图,现在就是想分析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是 NC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工作在饱和状态下,这个电路放大倍数多少啊,以及怎么分析,谢谢您。 ...

哪个三极管饱和,饱和了还讲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三极管饱和,饱和了还讲放大倍数?

可以加一下你qq吗?大神。或者你加我qq:271339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