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打开以前PCB报错,新建PCB打开没问题 求助解决。。

楼主(2019-07-26):
AD15打开以前PCB报错 ,新建PCB打开没问题  打开原理图都正常,昨天用的好好地,今天打不开了,软件已经卸载重新装了,还是不行,错误如下:subtexture allocator is  only for small textures

网友:
我用15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用15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换版本呗

楼主:
太郁闷了,百度上也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但是目前好像都无解

网友:
换高版本试一下

网友:
还是09好用,刚用上19各种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