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无法开机 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9-07-26):
小本之前用的挺好的,就是下载安装一个打印机驱动,然后屏幕闪烁各种颜色,被我强制关机了。之后一直打不开。按开机按钮指示灯亮一下,风扇转了一圈,屏幕无反应。开不了机,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呢?

楼主:
内存拆下重新安装没反应

网友A:
估计某路电压输出不正常,装打印机出的问题,也有可能南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某路电压输出不正常,装打印机出的问题,也有可能南桥坏了

感谢您能回复,实在不好意思,刚注册账号一个小时只能回复两次,所以我会问的详细点,希望您不要嫌烦。因本人刚来国外工作,需要待一段时间,沙特这里机器又修理不好。您说的这个问题,1,更换主板能否解决;2,买主板需要注意什么;3;更换主板方不方便,4;更换主板需要的工具有哪些;

网友:
我的T430也出现过此故障,当时我把外接电源和电池拔掉,把内存条拔下清理重装OK

网友B:
最近闲着经常看笔记本电脑维修视频,,有以下几种维修方法,

1、先BIOS放电,重插内存条。

2、第一步不行,测量待机3.3v 5V,电压是否有,没有检查相关电路。

3、测量各供电电感对点阻值,看是否正常,若短路可用烧机法烧机,看是那个芯片坏。

4、上面几步检查都正常,刷BIOS。

5、以上几步都不行,就只能换南桥,换EC了。

以上是看了一个月的笔记本电脑维修总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闲着经常看笔记本电脑维修视频,,有以下几种维修方法,

1、先BIOS放电,重插内存条。

您说的这些都不会啊……在国外沟通不了 要是换主板能解决的话 就换主板。。悲哀啊 没电脑什么都玩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能回复,实在不好意思,刚注册账号一个小时只能回复两次,所以我会问的详细点,希望您不要嫌烦。因 ...

更换主板肯定可以解决,但是如果你的是板载CPU,那板子会贵很多。还有,如果你在国外,那不建议你淘宝买主板,淘宝那些人经常发坏的主板过来,如果你在国外,还要转运,要很长时间,默认确认收货的时间板子还不到你手上,你测试不了。或者你收到坏的主板,或者快递搞坏了,想要保修,在国外基本很难寄回国内。更换主板也不需要什么工具,就一个螺丝刀和镊子就行,主要是手工,新手有可能越拆越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些都不会啊……在国外沟通不了 要是换主板能解决的话 就换主板。。悲哀啊 没电脑什么都玩不了 ...

买新的吧,机子可以回来的时候再带回来修就行。你在外面,想要修费用比国内贵很多,他们还没有配件。过海关可以带两台笔记本,带多我就不懂:)

网友C:
长按开机键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长按开机键试试

长按开机键默认动作是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长按开机键默认动作是关机:)

不一定呃,超长按是复位的。我的T430U之前有一次是拆电池以后开机没反映了就一直长按以后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开机键默认动作是关机:)

感谢,已经安排人下周带过来,先试试吧。不行到时候在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呃,超长按是复位的。我的T430U之前有一次是拆电池以后开机没反映了就一直长按以后恢复了 ...

哦,没碰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近闲着经常看笔记本电脑维修视频,,有以下几种维修方法,

1、先BIOS放电,重插内存条。

测量待机3.3v 5V,进不了系统,还怎么待机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量待机3.3v 5V,进不了系统,还怎么待机呢

估计是硬件待机不是系统待机的意思,相当于只要电池或者外接电源接上,就会有这个电源出来,就像你手机电池接上电源键就可以按了,那个电源键肯定不是家里开电灯那样的硬开关。就像atx电源插上220v就有个3.3v一直工作着--待机电压

网友F:
430的主板记得巨便宜,尤其是被computrace锁的也就50多块,还送防滚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待机3.3v 5V,进不了系统,还怎么待机呢

这两个电压是一直有的,只要有电池或者没有电池时插上适配器,就是等待你开机的意思。

要不然按开机键是触发不了的,一般待机电流在15-20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硬件待机不是系统待机的意思,相当于只要电池或者外接电源接上,就会有这个电源出来,就像你手机电 ...

外接电源接上,不按开机键时测量的电压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430的主板记得巨便宜,尤其是被computrace锁的也就50多块,还送防滚架

430的主板记得巨便宜,多少一片呢

网友:
电池卸掉  然后 长按开机键 30s  之后松开 10s   再按下30s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30的主板记得巨便宜,多少一片呢

反正国内单购100包邮搞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正国内单购100包邮搞的定

是某宝搜么

网友:
算了,还是换吧,现在带保修的dell latitude 5490,咸鱼也就3000多

网友:
背面有个复位孔,我这么救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