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可以破解吗

楼主(2019-07-27):
这种门禁用的什么芯片,有使用日期的限制,可以破解吗

网友:
猜测日期限制是在上位机的。门禁卡有些可以复制,想办法搞一张没限制的卡复制一张。

网友A:
其实很多门禁就是一块强磁吸住的门,如果硬推的话,要么门打开要么门掉下来

网友:
任何东西都可以PJ,但是这只是犯罪的而已……

网友:
就是一个ID卡,用em4305,t5557轻松模拟一个

网友(2019-09-25):
小区门口配钥匙的地方  秒复制

网友(2020-07-27):
ID卡,非常容易  我还有复制器呢 IC的也容易,但滚码的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卡基本就是个ID卡,控制是在上位机系统里

网友:
手机nfc先读卡,然后拿到信息后去x宝买卡,问清楚是否可以复制,然后下单收货写卡试机

网友B:
我老婆手机nfc直接复制,后面就刷手机开门了,id卡可以,加密的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老婆手机nfc直接复制,后面就刷手机开门了,id卡可以,加密的就不行了

你说的是复制卡,楼主是要延长日期限制,比如停车场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门禁就是一块强磁吸住的门,如果硬推的话,要么门打开要么门掉下来 ...

以前一直以为电磁门禁里边应该有个机械结构,有次淘宝上搜索电磁铁,才发现就是凭电磁铁的吸力。
磁力惊人,如果硬推的话,大部分情况是门坏掉而不是磁铁被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