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支架电池组18650之间用的什么胶?

楼主(2019-07-27):
18650不使用电池支架,我们准备使用磁吸工装,把电池用工装吸住固定后点焊,点完后拿掉工装。但点完后电池仅仅靠点焊镍带连接强度不能保证。

在抖音上搜索了别人的点焊视频,发现他们基本不用磁吸工装,从他们拿电池的手势来看,电池已经被胶水粘合在一起了,点焊的时候很方便。

我想咨询一下做这个行业的朋友,18650电池之间用的什么胶水?固化时间需要多久?点胶的时候也是需要工装固定,等胶水固化后才拿下来吗?

当然我也可以用工装点焊完再点胶。但我觉得他们是先点胶把电池粘在一起,再点焊的,采用这个工序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

网友:
导热硅胶吗?

楼主:
导热硅胶固化时间慢,而且视觉上比较难看。我网上买的现成的电池组,电池之间只有少量胶,颜色偏淡白色偏透明。
开始怀疑是热熔胶,但热熔胶遇冷容易硬化,粘接强度也不高,应该不是热熔胶。

网友:
d04硅橡胶?

楼主:
网上买的电池:
这里可以看到胶水:

反面看不到胶水,说明胶水是从对面看得到那边点进去的。

楼主:
找了家卖锂电池pack材料的店问了一下,是用的给水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即可。。。。。。。。。。。。。。

502容易发白,而且流动性太好,比较难操作,容易流的到处都是。

网友B:
就是普通硅胶。。。。。导热性能也好,上面说502的一定没做过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硅胶。。。。。导热性能也好,上面说502的一定没做过电池。。。

没做过但我用过。
买的镍氢电池组绝对是502粘的。

还有,你看仔细楼主描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家卖锂电池pack材料的店问了一下,是用的给水管胶

那电池套得是PVC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电池套得是PVC材料了

热缩管有可能是PVC材质的。不知道给水管胶水是不是溶解PVC实现的粘合,就像氯仿粘粘亚克力一个道理。
还是说这种胶自身带粘性的。我买了瓶样品回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但我用过。
买的镍氢电池组绝对是502粘的。

嗯,5楼照片里的就是买的成品电池的效果。电脑上看的清楚点,手机上不一定清楚。

楼主:
这种好像不错。3M质量有保证,透明无色,啫喱状不流淌,快干,带刷头使用方便。感觉应该会比较完美。就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热缩管有可能是PVC材质的。不知道给水管胶水是不是溶解PVC实现的粘合,就像氯仿粘粘亚克力一个道理。
还 ...

我手上刚好有pvc胶水和电池,粘了2节,过几个小时看看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刚好有pvc胶水和电池,粘了2节,过几个小时看看强度

嗯,谢谢!
固化时间也比较关键,如果固化慢的话,只能先点焊,然后点胶。
固化时间如果能控制在十几分钟的话,就可以先把电池排好,统一点胶,固化后再点焊了。

网友:
uv胶,紫薯布丁

网友D:
用双组分快固胶也可以,不过一旦停线得换混胶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双组分快固胶也可以,不过一旦停线得换混胶管

双组分快固胶就是AB胶吧?看了一下,有固化时间5分钟的,应该能符合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固化时间也比较关键,如果固化慢的话,只能先点焊,然后点胶。
固化时间如果能控制在十几分钟 ...

过了3个小时,两个电池只是稍微粘在一起,不用力没什么,不然立刻就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了3个小时,两个电池只是稍微粘在一起,不用力没什么,不然立刻就脱开。 ...

哦,看来是用不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胶在国外用过,感觉和502一样一样的,就是稠一些,强度也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但我用过。
买的镍氢电池组绝对是502粘的。

光看图片也能肯定不是502 因为502会发白,这种一定是双组分胶水,类似AB胶,你最好取一点用手掐一下,看是什么样的触感,如果回弹那就是硅脂类产品,如果不回弹,那就是类似AB胶那种双组分胶水

网友:
我看 可以用热熔胶试试 。

楼主:
嗯,试了和502类似的101瞬间胶,决定还是用502或101。

网友:
楼主你好,你是在找霍尔传感器吗

网友:
有油性的快干胶,二十秒定位,流淌性不像502那样

网友E(2020-03-12):
LZ找到合适的胶了吗?介绍下先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找到合适的胶了吗?介绍下先进经验

有不发白的瞬间胶。比如台湾长春 CA-26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不发白的瞬间胶。比如台湾长春 CA-260

谢谢回复,这胶有点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回复,这胶有点贵吧?

也还好,20g装的3元左右一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还好,20g装的3元左右一瓶。

这个价格真的不贵,恭喜找到好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