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超高精度双轴倾角方案“精度0.001度(-5度到5度)

楼主(2019-07-27):
有没有朋友做过超高精度双轴倾角方案,帮忙推荐下
-5角度 -----+5角度                 要求精度  0. 001
-15角度 -----+15角度              要求精度 0. 003
-30角度 -----+30角度              要求精度 0. 005

问题1:有哪些方案能达到这么高精度?
问题2:温补补充需要吗?要怎么补
问题3:需要投入哪些设备标定?设备哪买?

网友:
关注中,有好的方案也介绍下

网友:
激光干涉仪?

网友:
也在找这方面的方案

网友A:
我们有类似的方案,精度可以做到千分之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类似的方案,精度可以做到千分之三。

你们卖方案吗?还是你们做过

网友:
分辨率和精度有比例关系。。。LZ还是别做了。这个标书外行人写的。

网友B:
万宝看到个北微的参数跟你的一样,没办法就只能买个拆拆看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宝看到个北微的参数跟你的一样,没办法就只能买个拆拆看参考吧

是啊,客户给的资料就是要按这个来。

网友C:
村田的倾角传感器,全球仅此一家。需要温补,需要标定。0.003还好,0.001很难。

网友:
标定设备让客户自己解决吧,一般公司没实力解决的。

网友C:
全温区,逐角度标定,数据量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温区,逐角度标定,数据量很大的。

这个行业多这么做吗?每台多这样标定,温补

网友:
看你们谈得挺热闹,我就想这是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行业多这么做吗?每台多这样标定,温补

他的每个传感器之间都有差异的,原厂只给了一个大致的曲线图,且角度输出和温漂都不是线性的。另外外部加的ADC采样电路的温漂和线性也不会很好。所以高的精度,必须要自己重新做补偿。只与做多少个角度点/温度点,就要看你需要什么精度。

网友C:
最关键的一点,双轴的传感器还有一个双轴正交标定,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关键的一点,双轴的传感器还有一个双轴正交标定,更麻烦。

之前用过adi  ADXL213, 的正交误差是0.1度;像这种芯片标定做的好,是不是精度也可以做到0.1度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adi  ADXL213, 的正交误差是0.1度;像这种芯片标定做的好,是不是精度也可以做到0.1度以内 ...

adi的是单个芯片里面集成双轴,厂家可以保证正交。而村田的是一个芯片只有一个轴。要用2个芯片自己再板子上做双轴。 板子画的再好,过一下回流焊,正交度也没法保证了,所以必须标定。

网友D: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pecial-purpose.html
粗看了下,ADXL206应可以做到,模拟输出,配24bit的ADC,光MEMS就$488有点吓人的说~
adis16210 相对精度:±0.1°,离楼主需求,还差一个数量级,不过SPI输出,简洁了很多。
最近看机器手臂,山体滑坡等应用,发现ADXL103/ADXL203这两颗MEMS用得蛮多,对应新料是ADXL35x/ADXL37x.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adi  ADXL213, 的正交误差是0.1度;像这种芯片标定做的好,是不是精度也可以做到0.1度以内 ...

ADI的Auto AE的这篇文档,可以参考下
如何用加速度计提高倾角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sensors-mems/accelerometers-special-purpose.html
粗看了下,ADXL20 ...

ADXL203 需要处理ADC 比较麻烦,ADXL213 直接PWM输出 硬件设计要容易很多,而且ADXL203 的精度好像没有ADXL213 高 ;203的测量范围是+-1.7g ADXL213是1.2g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I的Auto AE的这篇文档,可以参考下
如何用加速度计提高倾角测量精度

谢谢啊,有空仔细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村田的倾角传感器,全球仅此一家。需要温补,需要标定。0.003还好,0.001很难。 ...

muRata的倾角那块,是收购的老牌巨头芬兰VTI,这两年在汽车/工业领域,攻城拔寨得蛮凶~
Epson在高端MEMS这块,口碑也不错的。
http://news.zol.com.cn/335/3350127.html

网友:
正好有个项目做失败了, 测量正负40度范围内。 原本设计分辨率0.2角秒,  结果最后只做到稳定0.8角秒,对我们来说不能用了, 绝对精度没有评估过。 因为是差分测量 绝对精度应该不差 ,角度越大绝对精度越差 0度附近绝对精度满格  感兴趣可以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muRata的倾角那块,是收购的老牌巨头芬兰VTI,这两年在汽车/工业领域,攻城拔寨得蛮凶~
Epson在高端MEMS ...

看上去爱普生是卖模组的,估计天价了。村田是卖芯片的,价格一百出头,还算合理。当然标定方面要自己想法了。

网友(2020-01-11):
肯定有,只要舍得出钱,0.1角秒照样能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