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关于allegro通孔焊盘paste问题

楼主(2019-07-27):
在有的教程中需要设置paste层,,但是如下图中又不需要设置,到底要不要设置呢,我如果不设置 是不是没法做钢网啊,,请解答,,多谢!

网友:
钢网一般用paste层

网友:
书就是乱写啊,肯定需要paste层的,除非你不开钢网层

网友A:
通孔焊盘不需要,,贴片焊盘才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焊盘不需要,,贴片焊盘才需要吧。。

关键这本书表贴焊盘也不设置,既然大家都说要设置,,我也设置就好了.

网友:
参考这本书的设计,通孔焊盘我是从来没加过pastemask的。

网友:
通孔焊盘不设置paste层,否则到时候就开出钢网来了。另外,假如你是做什么表贴通孔铜柱,可能就要开局部paste。凡是就是看你需不需要开钢网,刷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