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中,数组越界赋值了会怎么样?

楼主(2019-07-27):
reg[15:0] value[7:0];
如果在赋值的时候, 使用 value[8] = data;
value[15] = data;
这样的越界的赋值,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A:
value8应该是相当于value(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lue8应该是相当于value(0)吧

测试看看!

网友:
会报错不能综合。

楼主:
没有报错哦,我是用的一个下表变量 sp  sp是0~15变化,所以,有可能越界,并没有报错。

网友:
只截取sp前三位,我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报错哦,我是用的一个下表变量 sp  sp是0~15变化,所以,有可能越界,并没有报错。 ...

硬件描述语言,别老有软件的思想。变下标寻址,就是存储器了,地址总线寻址访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报错哦,我是用的一个下表变量 sp  sp是0~15变化,所以,有可能越界,并没有报错。 ...

贴出来看一下,直接寻址应该会报错的,如果是类似计数那就溢出了,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出来看一下,直接寻址应该会报错的,如果是类似计数那就溢出了,不会报错 ...

这部分代码贴在下面,data_sp是4bit, 数组定义的是7个16位数据, 实际接收的时候,会重复16次。
reg [3:0] data_sp;
reg [15:0] ad_value[7:0];

case (c_step)
        ...其他代码部分
        4'd5 : begin//保存数据
                        cs <= 1'b0;
                        ad_value[data_sp] <= {db15_4, cr3_0};
                        c_step <= 4'd6;
                end
         4'd6 : begin
                        rd <= 1'b1;
                        if(data_sp < 5'd15) begin
                                data_sp <= data_sp + 1'b1;
                                c_step <= 4'd4;
                                cs <= 1'b0;
                        end
                        else begin
                                data_sp <= 0;
                                value <= ad_value[0];
                                c_step <= 4'd7;
                                cs <= 1'b1;
                        end
                end
                ...其他代码部分
        endcas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部分代码贴在下面,data_sp是4bit, 数组定义的是7个16位数据, 实际接收的时候,会重复16次。
reg [3:0 ...

你看一下综合后的电路,应该只接了3条地址线
你sp最高位是1的时候跟sp最高位是0的时候写的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截取了

网友(2019-09-14):
综合器会直接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