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投影仪+偏振片能否DIY成3D投影仪

楼主(2019-07-27):
如题,一体式的偏振式3D投影仪价格不菲,能否用两台投影仪实现画面重合之后,加两片偏振片就能实现?例如坛友“dragonlands”的飞利浦PPX4835两台才3k,而且体积小巧,DIY出来家用应该不错。有没有坛友尝试过?

网友:
同步,,画面融合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低端产品融合后就可以做成一体的,那一体的定价就不会高的离谱,不让其他厂家发现后跟进,马上从价位上把他PASS掉

网友A:
这样能搞,还要工程师,干嘛!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我记得好几年前就看到有人这样搞

网友:
可以啊,偏振式就是这么干的。视频源是左右3d或上下3d,有分离器分成2个信号。如果自己开发,直接指定显示设备

网友B:
便宜投影主要的问题是亮度略差,偏振之后亮度下降很多。两台叠加之后也不如原来一台亮。3d真心没啥意思,除非有特定商用

网友C:
其实用一个投影机就可以了,投影机刷新率要高,X,Y方向的偏振片分时接通,不过亮度下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一个投影机就可以了,投影机刷新率要高,X,Y方向的偏振片分时接通,不过亮度下降很大. ...

那你这个要特殊片源或者自己进行插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投影主要的问题是亮度略差,偏振之后亮度下降很多。两台叠加之后也不如原来一台亮。3d真心没啥意思,除 ...

既然是家用,主要是看一些没有机会去电影院看的3D电影,家里自己控制好环境光

网友:
可以,不过家用3d投影机一般用主动式眼睛,刷新率上120,每个眼睛分配60hz

网友:
曾经学校一实验室用6台上下叠放组了个环绕3d,可惜那次想折腾发现有台坏了,而且不知道怎么连信号

网友:
有一次工人剧院看3D电影,就是两台投影仪从二楼投下去的,用笔记本放的。我就坐在投影仪旁边。两个好大的投影仪

网友:
偏振片的散热怎么处理呢。。。上面得有几十到几百瓦的功耗吧

网友(2019-08-27):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搞,还要工程师,干嘛!

可以的 很多人这样搞

网友:
可以,一个加水平的偏光片,一个加垂直的偏光片,然后两个不同的偏光眼镜就好了,关键是画面要对齐. 而且亮度要很高,不然经过偏光片以后很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