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os做的声卡,高速usb,会偶尔出现噪音或者短时无声

楼主(2019-07-27):
xmos做的声卡,高速usb,会偶尔出现噪音或者短时无声,大家分析什么可能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我去年搞的一台dell m90,接耳机在静电放电之后有时会出现输出白噪音不能控制的现象,必须重新插拔耳机才能恢复,你看看是不是静电造成的。

网友A:
楼主的这个主题可有点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主题可有点不安全

XMOS还是很强大的,不是说这个技术有问题,主要是怀疑自己的设计能力,想大侠们给点指点

楼主:
USB同步传输,是不是都存在这个问题?需要改为异步吗?貌似难度比较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同步传输,是不是都存在这个问题?需要改为异步吗?貌似难度比较大啊

XMOS做声卡卖点不就是异步吗?你是自己写的xmos程序还是现成的?demo程序应该就是异步的啊

楼主(2019-12-04):
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搞了好久,逐渐了解技术细节,现在进展,请高手分析帮忙:
出现噪音瞬间,bushound抓的数据是这样的:(附件)
usbd_status_bad_start_frame
出现错误:
usbd_status_bad_start_frame

当运行其他软件时,电脑负荷变大时,会出现这个想象。

但感觉电脑还不至于处理不过来,所以想找到原因解决掉这个问题

感谢各位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XMOS的声卡,你是买的声卡芯片还是什么?另外他能修改设备管理器中的设备名称么(改成自己想要的)?

网友C:
是播放数据断流了吧,你USB audio 位宽和采样深度是多少,XMOS下行播放速度是不是比你USB接收快?

网友:
楼主,你这个标题意思不明确,ID很危险,赶紧改一个能清楚表达问题的标题,然后请仔细阅读版规。

楼主:
saccapanna, 你好,这个标题确实不合适,我想改或删了,我怎么找不到修改或者删除帖子的地方呢,能指点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播放数据断流了吧,你USB audio 位宽和采样深度是多少,XMOS下行播放速度是不是比你USB接收快? ...

与电脑性能确实有关系,突然运行大软件,就会发生这个现象;  但是查看电脑cpu和内存也不至于会卡机啊, 有个类似的声卡就不会卡,所以感觉是哪个地方不合理,而不是电脑性能确实不行了

24位,48kbps,8通道。

正常跑没问题,播一首歌出现一两次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XMOS的声卡,你是买的声卡芯片还是什么?另外他能修改设备管理器中的设备名称么(改成自己想要 ...

买的芯片,用公版驱动,不能改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电脑性能确实有关系,突然运行大软件,就会发生这个现象;  但是查看电脑cpu和内存也不至于会卡机啊,  ...

那可能就是断流了,你可以加大USB接收音频数据的缓冲bufferr试试,出错的时间会延长。

网友D:
xmos不好听,同个无损文件,同个解码,同个功放,同个音箱,同个位置;

用PC播放,XMOS输出----------------------到解码,放出来,太干净,无味
刻碟出来,采用CM205加同轴板输出-----到解码,听着就有感觉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mos不好听,同个无损文件,同个解码,同个功放,同个音箱,同个位置;

用PC播放,XMOS输出-------------- ...

一看这就是 音响发烧高手啊,家里倒是有套丹拿的音响,偶尔听歌 耳朵不行,听不出学问来

现在xmos项目是公司的,用xmos做了个声卡,有这个问题,,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