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转成Gerber文件后 阻焊层怎么变成这样?

楼主(2019-07-27):
如图所示,在PCB文件中阻焊层还正常,为什么转成Gerber后变成这样呢引脚全部连在一起

网友A:
导入到CAM软件中选择的格式和你导出时的格式不对,从而导致比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到CAM软件中选择的格式和你导出时的格式不对,从而导致比例不对.

其他封装都正常,就引脚比较密的这样

网友:
阻焊开窗比焊盘大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开窗吧?为了防止密脚IC周边盖油时导致焊盘大小不一,长短各异,都会统一开一个大窗口,这样做出来的脚就非常整齐

网友B:
但这图开窗没开好,个人觉得还要宽一些,直接全部盖住IC脚的开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这图开窗没开好,个人觉得还要宽一些,直接全部盖住IC脚的开窗

开大了。。我以前也是5mil开,现在通通1mil

网友:
PIN间距太小的,到pcb厂还是帮你全部开通窗,间隔太小的阻焊做不出来。

网友:
阻焊就比引脚宽。

跟PCB厂工艺有关。

设置很小,GERBER显示出来没问题。

但是PCB厂也做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大了。。我以前也是5mil开,现在通通1mil

正常不能小于2mil,一般设置3或4mil,开太小加工困难,要么就是骂设计板子的,要么就是他们私下给你放大了。

网友:
这个叫做阻焊开通窗,一般在引脚较密,焊盘铜皮间距小于10mil下使用,
因为一般设置阻焊开窗比焊盘大3到4mil,所以中间的阻焊桥也称绿油桥宽度=10-3-3或10-4-4=2mil或4mil,这么小的阻焊桥比较容易脱落,尤其是焊接时脱落的话,可能影响焊接质量。
当然,也有一些工艺比较好的厂,能做到3mil的阻焊桥,这个他们工艺能力表应该有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常不能小于2mil,一般设置3或4mil,开太小加工困难,要么就是骂设计板子的,要么就是他们私下给你放大 ...

开小就是让板厂去处理了。他们一般都会去做补偿。我这边统一按pad+1mil开窗,这样板厂可以自己把控阻焊桥。你开大了阻焊桥说不定就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小就是让板厂去处理了。他们一般都会去做补偿。我这边统一按pad+1mil开窗,这样板厂可以自己把控阻焊桥 ...

嗯嗯  我一般除了BGA中间有过孔必须要慎重设计阻焊开窗,其他时候,都是按默认4mil,并且加工说明绿油桥小于4mil作开通窗处理,如我在11楼所说,太细的阻焊桥脱落可能得不偿失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  我一般除了BGA中间有过孔必须要慎重设计阻焊开窗,其他时候,都是按默认4mil,并且加工说明绿油桥 ...

只要工艺合格,一般不会脱落。现在的阻焊一般都是UV油,覆铜板表面只要没有疏油层,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2020-01-06):
PIN间距太小的,板厂一般都是按开通窗处理,不建议做绿油桥,容易上pad.